杭州
MCGS的按钮文字切换咋实现的

楼主(2024-07-11):
比如手动模式,按一下显示自动模式文字,再按一下显示手动模式文字。
那个标准按钮是按着显示一个文字, 松开又显示另外一个,不好用。

网友A:
在标准按钮属性界面里的操作属性里,有个数据对象值操作,改成取反并且关联一个变量,标签的属性页面里点击可见度,关联这个变量,就可以了。
标准按钮里的取反是把变量里的1改成0,或者0改成1。标签里的可见度可以选择是0可以显示还是1可以显示。

楼主:
这个做法是要建两个标准按钮吗?

网友A:
一个标准按钮就可以了,运行的时候按一下就是1,再按一下是0

楼主:
不行啊,你试一下。按下后松开就变成松开的文字了。

网友A:
我简单做了一个案例,你看看是不是这样

楼主:
功能对的,但是这样一个功能要用三个控件啊。
有没有一个控件可以完成,其他品牌都是一个控件就能做到。
zsfjn

网友B:
换一个按钮,用动画按钮,你用的按钮不对

网友C:
动画便签,可以用图片也可以用文字,我这个用的图片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