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如何把一个脉冲输出信号扩展成多个脉冲输出信号?

楼主(2024-07-11):
我在使用某个运动控制卡的高速输出口,输出一个脉冲信号,接收端是相机和光源控制器。
输出口只有一个,我把这个脉冲输出口同时给到相机和光源控制器的触发端口,此时只有相机接收到这个脉冲信号,光源控制器无反应。
但是我把输出口单独接给光源控制器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现象就是脉冲输出口单独接一个负载没问题,接两个以上就不行。
如果要输出这个脉冲信号同时给到两个(或两个以上)负载,需要如何改善线路?请各位支个招。。。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A:
TB看看应该有板子的,放大器或者一路并两路输出

网友B:
光源常亮好了,用鸡儿脉冲。

网友C:
用繼電器轉下
努力摸魚~

网友D:
高速脉冲尤其是运动控制卡这类产品的输出端口带载能力是很差的,负载阻抗低了以后输出波形就不标准了,至于接收方响应 不响应那就要看接收方的输入端口怎么设计的,参考哪个地,触发电平什么规格。
解决起来很简单的
常规解法:淘宝有专门的高速脉冲信号分配模块,或者用普通的脉冲隔离模块带两路也没问题的,两个光耦总能带的动吧。
邪路:如果接收方的端口的高低两侧都引出了端子的话,可以把两个负载串起来用~
下载积分:+5(rafael)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5(阿萱子v)

网友E:
说到高速脉冲信号,当然是高精度控制才使用高速脉冲信号啦,一路脉冲两路用,别说带不动负载了,就是设备互相干扰都无法实现高精度控制。一路脉冲两路用,当然首选脉冲放大转换板啦,而且,还是那种高精度的转换板才行喽。
下载积分:+5(rafael) 好贴好贴!

网友F:
加光耦转呀,要几个都行

网友G:
学习了 向各位大佬致敬

网友H:
加固态继电器应该可以。

网友I:
只是一路触发的话 用灯源控制器的输出功能就好了 触发灯源 灯源同步触发相机
下载积分:+5(rafael) 好贴好贴!

网友J: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K:
用过比较多了,注意差分信号还是集电极信号的区别
下载积分:+5(rafael) 真诚感谢!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