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11):
描述:问了下GPT,版本多的我是有点理不清了!
如题,这个搭配需要另加简单定位模块吗?本体的以太网端口应该就可以带十几个轴了吧

因为项目简单,就xyz模组轴带着相机做视觉检测,会用到同步和插补控制。想玩一下三菱的总线伺服控制(以前玩的都是走脉冲的)。

网友A:
总线插补那需要,FX5-40SSC-G了。

网友B:
本体就可以,论坛里有很多案例,B站上也有不少视频

网友C:
引用楼主海你好咸于2024-07-11 10:46发表的 三菱FX5UC PLC总线控制MR-J4 CC-Link ie basic伺服 :
如题,这个搭配需要另加简单定位模块吗?本体的以太网端口应该就可以带十几个轴了吧

因为项目简单,就xyz模组轴带着相机做视觉检测,会用到同步和插补控制。想玩一下三菱的总线伺服控制(以前玩的都是走脉冲的)。

有必要走插补吗?每次都要特定的轨迹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必要走插补吗?每次都要特定的轨迹要求???

插补不是必要的,同步倒是会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体就可以,论坛里有很多案例,B站上也有不少视频

感谢,我去翻翻看

网友D:
我现在就被同步搞的头疼  主要还是自己实力不够  S7-1511 同步两轴  但是据说回原点不能同步  我还没试 在找资料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就被同步搞的头疼  主要还是自己实力不够  S7-1511 同步两轴  但是据说回原点不能同步  我还没试 在找资料中

我在想,要不找那种一个驱动器带俩伺服电机的同步方案吧,以前在展会上看到过,但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