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画面窗口切换,

楼主:
画面窗口切换,按钮颜色要点击两次才能更换,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按钮设置问题?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B:
把控制使能去掉啊
那个使能啊,去了还是不行;

楼主:
有大佬帮忙看下咋回事吗?
zhaoaron

网友C:
https://www.douyin.com/video/7092731795325668644
参考视频。
我就是看着这个视频做的,照猫画虎画错了,现在看明白了;多谢大佬;

网友D:
我研究了一下,主要原因就是你窗口0增加了一个脚本
这个脚本在你每次切换到B窗口和C窗口会多增加一个状态,因为脚本中始终是DATE1为1,但你从B窗口和C窗口切换到A窗口是正常的
这是修改后的,我把这个窗口0的脚本放在窗口0.复件1的脚本就正常了
下载积分:+3(盖子321) 非常感谢,刚测试了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