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11):
大神门请问下 功能块编译时提示“ 阵列下标无效”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你需要把后面的变址使用一个变量来接收,再填写进去,可能不支持在这个地方计算

网友B:
试试这个:

FOR J:= 100 TO 1 BY -1 DO
IF J>1 THEN
  Sample[J] := Sample[J-1] ;
  Sample[0] := L;
END_IF;
END_FOR;
QQ: 28454523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

FOR J:= 100 TO 1 BY -1 DO
IF J>1 THEN
  Sample[J] := Sample[J-1] ;

这个也不行,还是一样,现在用9.72版本,

网友C:
首先欧姆龙支持下标计算,另外你检查一下变量“J”是不是int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欧姆龙支持下标计算,另外你检查一下变量“J”是不是int类型

是的
bnnyygy

网友D:
明显欧姆龙ST很弱好不好。

数组下标不支持这样玩

网友E:
刚试了一下,自动分配地址的参数无法使用,需要手动分配地址才行。这渣编译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