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接近开关并联的问题

楼主(2024-07-13):
两个三线制NPN的接近开关并联,一个接近开关指示灯亮后另一个接近开关的指示灯也会亮。
为啥会这样呢?
有人能从接近开关的内部原理图分析下吗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

网友A:
输出线电平变化了,所以亮了。

网友B:
加两个二极管组成的门电路就好了。

网友C:
二楼正确

网友D:
输出端信号没有隔离,互相干扰了。每个输出端先串接一个二极管(注意极性)再并联就可以避免了。

网友E:
那都亮,有伤害吗?反正并联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F:
两个传感器并联接同一个PLC输入信号是会这样的;最好是接两个不同的输入点;在程序里面做并联处理
zsfjn

网友G:
不要理论了,试验最重要。
你是怎么接的,我刚试过,可以单独亮呀。
是你的接近开关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理论了,试验最重要。
你是怎么接的,我刚试过,可以单独亮呀。
是你的接近开关有问题?
不行啊,我的是npn的,应该是2个传感器的指示灯通过输出线形成回路了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