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施耐德ATV310变频器用于提升机下降超速问题

楼主(2024-07-14):
首次做输送线项目,使用施耐德ATV310系列变频器,操作提升机的过程中出现负载带着电机轴跑(负载方向与轴转动方向一致),
导致电机速度越来越快,最后超速报警,加了制动电阻,监测电阻两端在超速过程中一直没有电压,制动参数都设置了,现在彻底没招了
恳请各位大佬,有做过类似项目的指点一下,有没有推荐的变频器型号。

网友A:
电机加编码器,变频器用PG模式,同时变频器加制动电阻。

网友B:
这个简单,第一加装爆炸刹车,第二加装减速涡箱,最重要的是后面必须要有

网友C:
提升机对变频器要求比较高,施耐德的变频器。。。呵呵

网友D:
一定要有减速机,马达功率足够大,制动电阻那个必须有

网友E:
是电机直接带负载的提升机嘛;减速机是多大的;按照你说的负载带着电机轴跑;应该是力没有算好吧;正常电机的转矩换算成力后要大于负载的呀

网友F:
速度快,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