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J2自带的串口支不支持Modbus RUT问题

楼主(2024-07-15):
cj2自带的串口支持类似CP1/2系列的Modbus RTU通讯吗、地址入时如何分配的?

网友A:
那个不能 那个是走欧姆龙专用协议hostlink的 一般跟触摸屏连,你要是想modbusrtu得用扩展SCU31,写协议宏

网友B:
没钱加模块的话可以手搓modbus,cj2的自带串口是支持无协议模式的
有钱加模块的话还是上个scu,欧姆龙的协议宏还是很好用的,傻瓜式但又功能强大

网友C:
无协议编程,使用TXD和RXD指令封装功能块实现,也比较方便
微信:guanyumou

QQ:149034219

网友D:
有不用编写PLC程序的第三方模块:
相关案例和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