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16):
最有有个设备,用西门子smart200plc和AE04模块做温度采集,硬件是k型热电偶经过一个热电偶转4-20ma的小模块接到AE04模块(串24v电接法),温度600度以下采集正常,温度超过600度时温度跳的厉害,一会50度一会800度,有经验的大师们这个是什么问题呢?请教,请教。。。

网友A:
建议到西门子论坛页面咨询

网友B:
1先用信号发生器接AE04模块看是PLC问题还是热电偶问题;
2如用信号发生器正常,那就是热电偶问题或线路问题。
3实在不行就找规律,在程序上做假(如超过600后就屏幕小于50的)。
QQ: 2845452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