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16):
用西门子smart200plc和AE04模块做温度采集,硬件是k型热电偶经过一个热电偶转4-20ma的小模块接到AE04模块(串24v电接法),温度800度以下采集正常,温度超过800度时温度跳的厉害,一会50度一会800度,有经验的大师们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把存储温度的地址换一个尝试一下。
我这有两个点,都是这样,您意思是接线改变通道是吗?还是说只把程序内地址重新定义?

网友B:
感觉是热电偶采集端的问题
可以为啥低温时没事呢,也挺稳定

网友C:
热电偶温度探头有很多种类型,主要是探头材料不同,检测温度范围是不同的,所以分什么K 型 J型等等,估计你的探头检测温度范围超了吧
没有热电偶量程够用,k型的接到数显仪表上不跳
可以联系我qq 1515325122 大家一起学习交流

网友D:
你的K型热电偶应该没什么问题,估计是变送器选择温度范围或转换有故障或者干扰造成的
我测试了 把这个4-20ma信号接到一个数显表上显示正常

网友E:
断开PLC,用准确的毫安表测量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然后再细找问题。
有点麻烦。。

网友F:
采集范围多少?流经电流正不正常?温漂?

网友G:
超量程了熊迪

网友H:
感谢楼上分享  学习了

网友I:
换个变送器

网友J:
量一下模块输出电流或者监控一下数据,乱跳有可能是超量程了,转换模块是有量程的,,,

网友K:
看看你的转换器 是转换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