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高手,输入响应时间黄色?

楼主(2024-07-17):
FX5U 带4个轴,X0~3作为原点,响应时间黄色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在左边下拉菜单,找到485,高速IO下面找到输入时间,把时间变小,到0.1MS看看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可以了,感谢!
引用 网友A:
在左边下拉菜单,找到485,高速IO下面找到输入时间,把时间变小,到0.1MS看看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B:
如果把x输入点当做原点使用时。系统会提示你修改响应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