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17):
PLC是欧姆龙 NX1P2-1040DT
触摸屏是欧姆龙触摸屏: NB7W-TW01B

触摸屏不支持变量

现在我触摸屏上要做监控输入出点监控

比方PLC 上 INPUT 00点 OUTPUT 00点   触摸屏地址类型选什么啊?

网友A:
不支持变量指的是什么鬼?
QQ: 2845452345

楼主:
标签功能

楼主:
input 00  地址类型怎么选,output 00地址类型怎么选

网友A:
那不叫不支持变量。
不是有bit吗?可以先在PLC上映射输入输出点。
QQ: 28454523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叫不支持变量。
不是有bit吗?可以先在PLC上映射输入输出点。

怎么映射?

网友B:
触摸屏直接导入标签看看,

网友C:
sysmac studio软件,PLC设置,有个内存地址设置,先把内存区启用
然后在变量表的地址栏进行内存地址绑定,

楼主:
设置了,然后怎么操作?

网友C:
那就在变量表里给变量分配地址

引用 楼主:
设置了,然后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tachment=301340]
那就在变量表里给变量分配地址

你把 input  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