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17):
目前我用的ChatGPT都是只能提供一些思路和伪代码,都不能直接使用,你们用的有直接给出梯形图的软件嘛

网友A:
应该没有

网友B:
引用楼主sobercx于2024-07-17 18:51发表的 大家有好用的人工智能软件能直接写梯形图的嘛? :
目前我用的ChatGPT都是只能提供一些思路和伪代码,都不能直接使用,你们用的有直接给出梯形图的软件嘛

我有可以写三菱,欧姆龙,基恩士梯形图的软件,我自己写的代码,只能够写固定的模板程序,不能够提供其他的逻辑
  • 下载积分:+1(来去经年) 好贴好贴!
  • 联系电话15071699246,QQ296686949

网友C:
    呵呵,再过几年我们都下岗了

网友D:
    我的提问:
    用西门子smart 200PLC的IL指令表写一段PLC代码,功能是以X0触发后每隔5秒将Y0,Y1,Y2三个输出点依次输出,每次只有一个输出点有输出,当X0没有输入的时候所有输出点都不输出

    AI回答:
    好的,以下是用西门子 S7-200 SMART PLC 的指令列表(IL)编写的一段代码,功能是当 X0 触发后,每隔 5 秒依次输出 Y0、Y1 和 Y2,每次只有一个输出点有输出,当 X0 没有输入时,所有输出点都不输出。
    ; 定义符号
    X0         EQU     I0.0
    Y0         EQU     Q0.0
    Y1         EQU     Q0.1
    Y2         EQU     Q0.2
    T1         EQU     T37
    T2         EQU     T38
    T3         EQU     T39

    ; 主程序开始
    BEGIN:
    LD      X0                ; 检查 X0 输入
    =       M0.0              ; M0.0 用于存储 X0 状态

    LD      M0.0              ; 如果 X0 为 ON
    TON     T1, 5000          ; 定时器 T1,设定时间为 5 秒
    LD      T1                ; 如果 T1 定时完成
    =       M0.1              ; 设置 M0.1

    LD      M0.1              ; 如果 M0.1 为 ON
    TON     T2, 5000          ; 定时器 T2,设定时间为 5 秒
    LD      T2                ; 如果 T2 定时完成
    =       M0.2              ; 设置 M0.2

    LD      M0.2              ; 如果 M0.2 为 ON
    TON     T3, 5000          ; 定时器 T3,设定时间为 5 秒
    LD      T3                ; 如果 T3 定时完成
    =       M0.3              ; 设置 M0.3

    ; 输出逻辑
    LD      M0.0              ; 检查 X0 输入
    AN      M0.1              ; 如果 M0.1 为 OFF
    AN      M0.2              ; 如果 M0.2 为 OFF
    AN      M0.3              ; 如果 M0.3 为 OFF
    =       Y0                ; 输出 Y0

    LD      M0.1              ; 如果 M0.1 为 ON
    AN      M0.2              ; 如果 M0.2 为 OFF
    AN      M0.3              ; 如果 M0.3 为 OFF
    =       Y1                ; 输出 Y1

    LD      M0.2              ; 如果 M0.2 为 ON
    AN      M0.3              ; 如果 M0.3 为 OFF
    =       Y2                ; 输出 Y2

    ; 复位逻辑
    LD      M0.3              ; 如果 M0.3 为 ON
    R       M0.0              ; 复位 M0.0
    R       M0.1              ; 复位 M0.1
    R       M0.2              ; 复位 M0.2
    R       M0.3              ; 复位 M0.3
    R       T1                ; 复位定时器 T1
    R       T2                ; 复位定时器 T2
    R       T3                ; 复位定时器 T3

    END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有可以写三菱,欧姆龙,基恩士梯形图的软件,我自己写的代码,只能够写固定的模板程序,不能够提供其他的逻辑

    老板,这个收费吗?好东西啊
    ZFY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老板,这个收费吗?好东西啊

    我自己写的程序,你给一个幸苦费,看看你要哪一家的自动软件,其他的我也可以做,就是另外的价格了

网友F:
    只是固定梯形图样式  然后地址按规律变化的话   欧姆龙有【地址增量复制】   三菱有【连续粘贴】   都是这个功能

引用 网友B:

    我有可以写三菱,欧姆龙,基恩士梯形图的软件,我自己写的代码,只能够写固定的模板程序,不能够提供其他的逻辑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有可以写三菱,欧姆龙,基恩士梯形图的软件,我自己写的代码,只能够写固定的模板程序,不能够提供其他的逻辑

    用三菱自带的连续粘贴不更快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用三菱自带的连续粘贴不更快吗

    GX2有连续粘贴功能吗?

网友H:
有的,更快更便捷
努力学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B:
GX2有连续粘贴功能吗?
有的

网友I:
好像还没有,我也没找到能直接用于实战的,不知道西门子官方训练的ai进展怎么样了

网友J:
又来一次工控大革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