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17):
西门子1214C的 CPU,没有做过流量计的程序,有哪位大神做过能分享一下么。从未接触过流量计。

网友A:
选择支持MODBUS-RTU的质量流量计

网友B:
流量计,压力计,称重,电位器。。。。都是一样的原理,把外部数据转换为电压或电流信号,模拟量万变不离其宗。去看流量计的手册,流量对应的电压(或电流)。如果要走通讯,那要研究一下它的通讯协议,接线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流量计,压力计,称重,电位器。。。。都是一样的原理,把外部数据转换为电压或电流信号,模拟量万变不离其宗。去看流量计的手册,流量对应的电压(或电流)。如果要走通讯,那要研究一下它的通讯协议,接线等等。

如果是模拟量的话那就很简单了,做个标准化再缩放就可以了。

网友C:
要么模拟量,要么通讯,要么就是脉冲量(我没用过)。

专业外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模拟量的话那就很简单了,做个标准化再缩放就可以了。

道理是一样的,通讯无非就是多了一道手续,要研究一下通讯协议,报文。

网友D:
有成功吗?

网友D:
流量传感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