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18):
项目需要用到了基恩士kv-x系列的PLC
请问有知道哪家国产触摸屏支持这个系列吗

网友A:
我们现在用proface的触摸屏,测试了是可以用的。国产威纶通的也可以。基恩士都是直销的,直接问卖给你们的销售,他肯定知道
威纶通我试了最新的版本,没有找到KV-x系列的驱动

网友B:
用KV8000的驱动应该可以吧
直接用kv8000是不行   基恩士给了个mcgs屏kv8000改动过的驱动准备试下看看

网友C:
你这CPU是运动控制专用CPU,搭配KV8000/7000,KV-5000/3000使用
搭配kv8000做什么  这个东西自己就是一个plc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这CPU是运动控制专用CPU,搭配KV8000/7000,KV-5000/3000使用

那你等触摸屏友商更新固件软体吧,目前就VT5系列全力支持中。

网友D:
新设备的驱动,软件还来不及更新,竽段时间吧。

网友E:
你看下说明书,至少至少也应该支持modbus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用KV8000的驱动应该可以吧

不应该啊,KV-X是KV8000的升级版,通讯能兼容吧,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D:
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