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18):
电脑从屏幕MT8071IE读取出来,进行修改,编译都没有问题,但下屏幕,才出问题,MT8072IE无法识别
MT8071IE没有问题。

楼主:
解决方案是:新建一个,然后把原来的平移过去。
这居然叫平替。

问题是,现在8071直接断货,只能买8072

楼主:
选项里面都是一样的,到这就不行了,以前从6071转8071,都只是编译报错,修改一下就好了,
从8071转8101,真接就用了,就8071转8072搞得这样。

楼主:
头一次觉得,店大欺客。
售后管这叫平替

网友A:
为了销量 考虑不了那么多了
更新换代不可能有100%完美的事情。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销量 考虑不了那么多了
更新换代不可能有100%完美的事情。

更新换代,是平替,就和PLC是否能用新旧软件一样,不支持,或者不是平替,还不说,
如果维纶,没有那多使用,绝对不会这样,

使用三菱,松下PLC软件,支持就是支持,不支持就不支持。

投诉没用,感觉这就是现在的应用环境。

网友B:
這問題我從去年遇到時也和威綸官方反應過,如今兩年了,每次一提就是官方流程跑一遍(V討論群官方人員要你敘述半天,好不容易等他們了解後,卻告訴你一句"他們無權處理,要求你直接找技術部門",找了技術部門又是重新再敘述一遍問題,整個感覺就像是我在服務他們似的),而最終結果是兩年了,bug仍舊沒改........

楼主(2025-09-08):
又遇到这个问题,
MT8071与8072替换,然后要么用不了,要么弹窗功能没有。
旧有的数量和程序太多了。

今年大家还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C:
这个更新一下软件就好了去年也是有其他人反馈然后现在都没人讲过了看你版本就是比较低的

楼主:
我现在用的V6.10.01.422S
2025.07.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更新一下软件就好了去年也是有其他人反馈然后现在都没人讲过了看你版本就是比较低的

我现在用的V6.10.01.422S
2025.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