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光栅输出低电平不是0V

楼主(2024-07-18):
最近接触一款安全光栅,NPN输出的,用万用表测量 电源24V 与 输出端 电压,未遮挡有1.7V(不是0V),遮挡时有24V正常。
现问题来了,第一次上电安全光栅的PLC输入点OFF状态,初次遮挡后PLC输入点ON状态,此后不管遮挡还是未遮挡都是ON状态不变。
请教大师何解?该如何应对?

网友A:
“NPN输出的,用万用表测量 电源24V 与 输出端 电压”
-》
用万用表测量 电源0V 与 输出端电压
“第一次上电安全光栅的PLC输入点OFF状态,初次遮挡后PLC输入点ON状态,此后不管遮挡还是未遮挡都是ON状态不变”
-》
我怀疑你接线有问题

网友B:
继电器转一下呗,1.7V能带动PLC,不一定能带动继电器

网友C:
晶体管都会有电压降的,两线接近开关都有2-5v的电压降,plc也能正常工作,是不是你的plc输入点有问题。

网友D:
在线测一下电压。先判断一下没有遮挡时的电压

网友E:
去掉PLC输入端负载直接测量输出看看呢,是不是带载能力太差了,能开通不能关闭~
去看一下PLC的手册里面对输入电平有明确的标准范围,在哪个范围内识别为低电平,哪个范围识别为高电平,还有对输入的驱动电流也有要求的,你这个地方看起来是电流一直有

网友F:
PLC没问题就接个下拉电阻吧
多多学习

网友G:
头像好评
持之以恒

网友H:
安全光栅往往触发后自锁,要接复位信号,往往有自复位接法,这样就是触碰光栅On,离开Off

网友I:
低电平有范围的。

楼主:
哪里都没变 换成FX3SA就可以了 测量电压还是有1.7V 比较怪啊
先前的是FX5S的 看来5S的输入要求要高些

网友I:
安全光栅极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头像好评

楼主(2025-07-24):
只能加继电器解决了

网友J:
初次遮挡后PLC输入点ON状态,此后不管遮挡还是未遮挡都是ON状态不变。
请教大师何解?该如何应对?------标准的光栅都有很多种接法,还有异常自动复位和手动复位;安全光栅外部反馈什么的;如果接错线会导致你说的这种异常。像那种就接个电源,一个NO一个NC输出那种都不是标准的安全光栅。只是区域传感器而已。

网友K:
接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接个5.6K 1/2W的下拉电阻试试,把电压降到1V以下。不同PLC输入端对电平的要求不一样,这和PLC的输入阻抗有关。

网友L:
都过去一整年了,想不到还在这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