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19):
有用过基恩士KV-x系列PLC的吗 你们用的啥触摸屏啊
昨天论坛有兄弟说用的proface的屏  今天特意下了个软件  它也没kv-x的驱动啊    难道用kv-8000的驱动?

网友A:
如果MR还有DM寄存器的话,应该这个是可以通用的
不好说  刚才基恩士的技术给了个改动过的昆仑通态的KV-8000的驱动让我试试

楼主:
有实物plc的可以试试
解压后复制到 mcgspro的安装文件夹就行了(要先关了mcgspro软件)  其他操作跟8000一样

网友B:
这系列PLC挺贵的啊
综合成本比kv8000便宜  cpu自带多轴控制  不像7500 8000一样要cpu+模块 64轴才1w多点  之前8000带16轴模块好像就8 9千了

网友C(2024-09-09):
我用的威纶的,不过最好要支持64位数据格式的。

网友D:
步科G2156E,freetag可以用
想飞的鱼

网友E:
维伦的触摸屏
想飞的鱼

网友F(2024-12-02):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威纶的,不过最好要支持64位数据格式的。

威纶通选哪个驱动

网友G:
如果MR还有DM寄存器的话,可以选择KV80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