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轴功能块的编译

楼主(2024-07-19):
我在欧姆龙的CX-P软件中导入了轴运动的功能块,测试后,没有问题,但是我将CPU型号更换成CP2E以后编译过程中就出错了,一直找不到原因,请问哪位大哥有思路?

楼主:
欧姆龙官方的功能块不能编辑,只能观看,所以我也不太清楚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CP2E 寄存器地址 CP1H 寄存器地址
脉冲输出 2 A52( 低位 101.00-1 脉冲输出2:A322 CH(低位4 位) 100.04-5
脉冲输出 3 A54( 低位 101.02-3 脉冲输出3:A324 CH(低位4 位) 100.06-6
CP2E 寄存器地址和CP1H不同,内存地址大小也不同,此功能块是CP1H用的,CP2E调用就会出错。
下载积分:+1(衍衍衍) 真诚感谢!

网友B(2024-08-28):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请教下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呢?CP2E单轴定位怎么做呢?
因为CP2E的CPU的内部寄存器地址要小于CP1系列,所以转换过程就会出现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