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24-07-19):
usb转r232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h340驱动也安装上了,com口也出来了,为啥点开软件还显示com口占用或不存在?

楼主:
这是图片

网友A:
台达的吧
努力~学习 共同~进步
QQ:3591693775 VX:WF1603401

网友B:
台达的那个端口很容易坏哦,不一定是你的线问题

楼主:
是台达的,不用usb转接线直接用9针串口插电脑上还好用,换了一根usb转换线还是这个样子

网友C:
你有尝试过把端口禁用再启用么。

网友D:
碰到过,换一种USB转串口线就可以了,可以试试。

网友E:
换普通版线试试,市面上存在高级版本的线,芯片不一样,适用范围很窄

网友F:
换一个COM6看下

网友G:
换换com口号试试

网友H:
怎么回事啊?

网友I:
换线 换端口

网友J:
欧姆龙也是
引用 网友B:
台达的那个端口很容易坏哦,不一定是你的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