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u变址问题

楼主(2024-07-19):
各位大佬,请问下我这是什么情况;我AOI反馈回来的数值假设在1000左右;然后我要把它变址保存到各个寄存器在触控屏显示;然后我不管是用32位的或者16位的,每次触屏的地址要显示第二位时候他每次都要在第一位在显示一次,就像是地位传完了还要在走一次高位;刚接触不明白;寄存器地址用D0D1D2或者D0D2D4这样分开显示也不行。

网友A:
用wsfr 一条指令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wsfr 一条指令搞定
这不是左移跟右移指令吗

网友B:
用MEP指令试试,还有就是一个变址修饰符Z不够你耍吗,用那么多

网友C:
变此,不好处理。

网友D:
因为你程序就是先刷新没累加的地址,在累加一次,之后刷新到新地址啊
你可以参考3楼方案,考虑主栈条件改用脉冲信号刷新,这样就不会重复扫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