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20):
为何以上这个程序获取的脉冲数是从负数开始的,是哪出了问题。
总脉冲数是6000,D40显示的数据最高也没有达到6000,加上前面的负数应该有6000。
感谢!!

网友A:
回完原点后,清一下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完原点后,清一下0

有写清零,没起到作用,启动、结束都有进行清零,不知道是不是写法不对,还是每次反转结束都要写个回原位,再进行清零。

网友B:
回零前应该是负。脉冲负数,位置反向走的更多。停止显示,如-500
  • 下载积分:+5(jony7788)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零前应该是负。脉冲负数,位置反向走的更多。停止显示,如-500

    感谢帮助!是这个问题,反转用的定时器导致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帮助!是这个问题,反转用的定时器导致的。

    清零不应该用高速计数器清零吗?,三菱5u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