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三菱GR WOKS 3没办法添加扩展模块

楼主(2024-07-20):
三菱GR WOKS 3没办法添加扩展模块,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A:
部件选择

楼主:
我怎么没有部件库这个选择?缺少什么文件吗?

楼主:
已经找到了,谢谢!

网友B:
模块参数那里直接右键添加也可以

网友C:
引用楼主pppp1211于2024-07-20 10:41发表的 三菱GR WOKS 3没办法添加扩展模块 :
三菱GR WOKS 3没办法添加扩展模块,帮忙指导一下。
熟悉吧。
应该是界面bu熟悉吧。
plc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