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

楼主(2024-07-21):
火灾控制器通过总线盘控制模块,模块控制什么设备。怎么实现通信与动作合二为一?

网友A:
不同的模块能控制不同的设备.,现场模块控制什么设备由模块的功能确定..如手报模块能接入手动火警按钮,烟感模块能连接烟雾传感器探测烟雾,声响模块能连接声响报警器产生声响.....等等.
模块本身就是将通讯与动作合二为一,楼主的合二为一还有其它的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