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21):
今天我才知道还有国产的smart200 PLC.据说和西门子的smart200 功能一样,国产的扩展模块还可以直接在西门子的plc上使用。有对国产smart200了解的同志么?据说直接当西门子的smart200plc一样使用,不知道国产的和西门子的能不能进行S7通讯。

网友A:
S7通讯没问题,但我见过的所有国产都不支持profinet,甚至有些魔改增加模拟量的会把tcp通道给占掉几个。smart 正品本来也不贵,导致国产仿品的性价比很低。同时smart不支持FB和结构化编程,比同样国产仿三菱FX3U差远了。
一句话,没有profinet的smart就是纯垃圾。

网友B:
要正品,仿品,都可以用。

网友C:
国产smart200不能在线编辑

网友D:
不用profinet通讯
很多国产兼容的都还可以
品牌意识强的话还是用正品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西门子200Smart性价比很高了,没必要用仿的,小的单站设备可能还可以用用,稍微复杂点的,调试的时候可能让你怀疑人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S7通讯没问题,但我见过的所有国产都不支持profinet,甚至有些魔改增加模拟量的会把tcp通道给占掉几个。smart 正品本来也不贵,导致国产仿品的性价比很低。同时smart不支持FB和结构化编程,比同样国产仿三菱FX3U差远了。
一句话,没有profinet的smart就是纯垃圾。

我买国产的smart 只要就是和本地西门子PLC做一个联动报警。只要支持s7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smart200不能在线编辑

不能在线编辑的话,只能把程序写好用sd卡写程序进去么。

网友B:
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