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使用TCP通信

楼主(2024-07-22):
没有检测到SLMP.是什么原因?
小姐姐骚啊

楼主:
这个是在网上找的案例。端口没显示出来,通讯不上
小姐姐骚啊

楼主:
屏的ip也没错吧
小姐姐骚啊

网友A:
你把它拖出来,配置一下
下载积分:+3(hong0618) 真诚感谢!

楼主:
各位大佬。再帮着看看呗,这个报警是什么?连上了,但老是断线
小姐姐骚啊

网友A:
检查一下

网友B:
加上SLMP连接才可以
ip在一个网段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找到问题了。用了var0
我下面的两个tcp模块这样用对吗?他们的站号是用rw预置到LW10001和 LW10002里面是不?
小姐姐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