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22):
施耐德TM241 PLC通过网线把PLC和电脑直接连接,PLC网口的指示灯不亮不闪,无法与编程软件连接
如何设置网口才能与编程软件连接?
请各位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plc一般有默认网段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首先确认TM241的RJ口是否是网口,因为有RS485接口也是RJ口,其次,连接好网线后,可以打开施耐德网关扫描,一般出厂IP需要手动设定成与电脑IP同网段才能连接成功

楼主:
施耐德PLC设备树以太网显示三角形,"ETH”指示灯闪3次。

网友C:
先用USB口联机设好IP等再用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USB口联机设好IP等再用网口

尝试过了,还是链接不上

楼主:
难道是网口坏了??

楼主(2024-09-07):
怎么没人回答呢?没人知道??

网友D:
这是codesy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codesys吗?

不是codesys

网友E:
你换台电脑试试,我的电脑有一个问题,很奇怪;直接网线连接,扫描不到PLC,插上USB线后,USB链路扫描出来,以太网的链路也扫描出来了,两者都可以登陆;电脑系统Win11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换台电脑试试,我的电脑有一个问题,很奇怪;直接网线连接,扫描不到PLC,插上USB线后,USB链路扫描出来,以太网的链路也扫描出来了,两者都可以登陆;电脑系统Win11

电脑是换过了,还是不行。
PLC网口的灯不亮也不闪。
插上施耐德的PLC网线,在电脑“网络”里面查看,都看不到以太网。网线插在其他品牌PLC上,在电脑“网络”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个以太网。

楼主(2024-10-14):
引用 网友F:
哈哈,plc坏了

你确定是坏了吗?是不是要带POE功能的电缆或交换机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plc坏了

网络链接状态“错误”

网友G:
我遇到的情况和你一样,串口和网口都没办法识别出来,也升级不了固件,换台PLC吧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遇到的情况和你一样,串口和网口都没办法识别出来,也升级不了固件,换台PLC吧哈哈哈

我的能升级固件。
升级固件和PLC初始化也没有用

楼主(2025-10-26):
引用 楼主:

电脑是换过了,还是不行。
PLC网口的灯不亮也不闪。
插上施耐德的PLC网线,在电脑“网络”里面查看,都看不到以太网。网线插在其他品牌PLC上,在电脑“网络”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个以太网。

Win10系统
把PLC拿到维修点,维修时,插上网线,PLC网口上面的两个灯又正常了(一个常亮,一个闪烁),电脑“网络”里面也看到以太网了。拿回来,在我自己电脑上面试,又不行了,网线也换了无数条。
PLC应该没有问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