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刹车怎么写

楼主(2024-07-22):
伺服刹车怎么plc怎么写,比如刹车的逻辑

网友A:
直接用伺服的输出控制抱闸

网友B:
上电,线圈得电刹车松开,断电抱闸

网友C:
别听二楼的,听一楼大佬的。

网友D:
3楼说得对

网友E:
我用的 使能指令 给伺服驱动器使能,伺服驱动器输出端选打开抱闸功能,
命自我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 使能指令 给伺服驱动器使能,伺服驱动器输出端选打开抱闸功能,
我一般也这样用 不然有时候想放松电机有点麻烦

网友G:
楼上大神都对

网友H:
各位大佬说的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