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如何实现压力修正

楼主(2024-07-22):
硬件 smart200 +700IEv3
模拟量输出到屏幕,然后后期需要修正数值,
我的思路是添加两个按钮,然后数值显示,,再添加一个棒图
现在可以实现显示实时数值,
但是修正的话,没有思路,
是通过触摸屏的计算函数+0.1实现么?
我测试不大行的,点击+0.1之后,立马又回到原来的数值了,因为模拟量一直输出的,
希望有经验的老哥指点一二的。

网友A:
在PLC模数转换基础上增加一个修正值的变量,在触摸屏上修改该变量即可。
QQ: 28454523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LC模数转换基础上增加一个修正值的变量,在触摸屏上修改该变量即可。
老哥,这个我也刚才测试了,模拟量输出一个VD0,
然后我想点击一下按钮,增加0.1,
用计数器指令不行,用ADD指令也不行的,
希望老哥指点的

网友A:
如原来是VD0的,在PLC上增加修正变量VD4,显示修正值VD8=原转换值VD0+修正值VD4。
QQ: 2845452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