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怎么用

楼主(2024-07-23):
各位大师,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虚拟机怎么用?装博图怎么装虚拟机,虚拟机的用途是什么?对使用工控软件有什么帮助?

楼主:
另外虚拟机有哪些型号还是类型的?还是怎么分类的,大家都装的什么样的?

网友A:
就是一台没有实体的电脑

网友B:
在虚拟机内装win7 win10 32位 64位随你。定制你的工控软件,避免一堆互相干扰。

网友C:
VMware虚拟机用的比较多 。就是在电脑里再装一套系统win7/8 win10/11 XP 都可以 满足你不同的需要 只要CPU够用 可以多开多用。使用方法和正常电脑一样 这个可以节约C盘空间 但是吃电脑线程和内存。个人意见

网友D:
网上好多教程,首先下载软件安装,不懂的查网上资料
zhaoaron

网友E:
从下载现成的开始
https://www.yuque.com/renhq/siemenssoft/womangp05e2o05m2
好人一生平安,多谢老师
......

网友F:
6楼大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