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23):
基恩士KV_X500或欧姆龙NJ系列PLC,EtherCat挂IO模块,IO标签映射怎么设置成数组类型,比如X[index],这种表示,设备IO比较多,这样用一个For循环搞定了,有没有什么更快的方法,大家怎么弄的

网友A:
在EXCEL里操作吧,关键词挑出来下拉,然后单元格拼接在粘贴回去

网友B:
老铁 你kv-x500配的啥触摸屏
威纶通,主要看他可以导变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老铁 你kv-x500配的啥触摸屏

请问你是套用的kv8000的驱动  还是找到了kv-x系列的专用驱动  最近有个项目准备用x530不过好像没第三方屏有它的驱动
机型:cMT2129X,PLC:KV550,用的KV8000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套用的kv8000的驱动  还是找到了kv-x系列的专用驱动  最近有个项目准备用x530不过好像没第三方屏有它的驱动

楼主:
我的想法中转下
引用 网友A:
在EXCEL里操作吧,关键词挑出来下拉,然后单元格拼接在粘贴回去

网友C:
试了一下,下载最新的威纶通软件选kv8000,可以直接导入变量使用啊

楼主:
可以直接导入
引用 网友C:
试了一下,下载最新的威纶通软件选kv8000,可以直接导入变量使用啊

网友D:
基恩士的新款PLC你都用上啦

网友E:
在模块里直接设置为数组应该不行,你可以在变量表或子程序里关联做变量名映射。
相信自我!

楼主:
要玩就玩新的
引用 网友D:
基恩士的新款PLC你都用上啦

网友F:
基恩士 什么都好 就是贵了

楼主:
现在是一个个做变量名映射的,IO比较多感觉不是太方便
引用 网友E:
在模块里直接设置为数组应该不行,你可以在变量表或子程序里关联做变量名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