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23):
       最近有点闲,之前用过武藏三轴平台,用威纶通7寸触摸屏和西门子S7-1510SP编写了一个类似的二次编程程序,基本功能都可以实现。
触摸屏只做输入接口,程序写在西门子PLC里,程序包括 HMI设置程序,手动程序,自动程序,指令程序,复位程序,报警程序几个FC块。
DB块有 HMI变量,产品变量,运行变量,报警变量。HMI变量是触摸屏输入PLC接口变量,产品变量是程序频道,分配了20个程序频道。
触摸屏上数据的存和取在PLC的HMI设置程序里写好,步号最大100,可以自由设置,指令有:等待IN  输出  延时  原点  重复  跳转  频道调用
X轴定位 X1定位  Z1定位  Z2定位 结束指令等。其中 等待IN  输出  延时 重复  跳转  频道调用X轴定位 X1定位  Z1定位  Z2定位 是有参指令,
一般带一到两个参数,原点  结束指令是无参指令。编程时坐标可以示教,程序可以 步插入  步删除  频道复制  频道删除。
       由于手上只有威纶通和西门子的PLC做测试,一般汇川 三菱 基恩士 欧姆龙 PLC都可以写二次编程,对触摸屏品牌没要求。
分配的内存要足够大,西门子用了12M的内存卡,还有77%数据内存。内存大可以分配更多步号和程序频道。
       如果想做成大型很多台CNC构成的200轴PLC系统,还需要自己思考调试,复杂的事情都是由很多简单的原理构成。
       我可以在一个PLC里写200多轴多工位的二次编程系统,一个PLC普通编程和二次编程混编,每工位里单轴或三轴插补1000多点位(XYZ)运动控制,
解决大型多轴多工位设备控制问题。
  • 下载积分:+5(904377101)
  • 下载积分:+5(flyfeky)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yerong)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5(jiangwei) 感谢大师
  • 下载积分:+5(mk自动化)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15211831883)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2(neafar22) 真是好人!

网友A:
    可以用触摸屏的配方来做,保存到触摸屏里面,加工的时候下载到PLC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数据程序写在PLC里,可以灵活分配PLC内存,程序步号和程序频道修改方便,程序步号可以做到10000步,程序频道看内存一般可以写满内存,可以改成1000个程序频道,多工位频道并行运行时候不受限制。PLC内存不够时可以加电源扩展保持寄存器,有些PLC可以插内存卡扩展内存。

网友B:
    适合经常要改动作的设备

楼主:
    西门子PLC写重复指令调试比较复杂,需要循环内部还可以嵌入循环,最近调试好了循环内嵌套98次循环的重复指令。
    重复指令类似于For循环,重复指令内部嵌套重复指令,嵌套98次循环如下面For循环的嵌套:
    FOR _counter_ := _start_count_ TO _end_count_ DO
        FOR _counter_ := _start_count_ TO _end_count_ DO
            FOR _counter_ := _start_count_ TO _end_count_ DO
                FOR _counter_ := _start_count_ TO _end_count_ DO
                    FOR _counter_ := _start_count_ TO _end_count_ DO
                        FOR _counter_ := _start_count_ TO _end_count_ DO
                            FOR _counter_ := _start_count_ TO _end_count_ DO
                                FOR _counter_ := _start_count_ TO _end_count_ DO

                                    中间还有90次For循环;

                                END_FOR;
                            END_FOR;
                        END_FOR;
                    END_FOR;
                END_FOR;
            END_FOR;
        END_FOR;
    END_FOR;
    虽然手上只有西门子PLC,后面再买基恩士KV5500+KV MC40V 三轴平台物料,用基恩士PLC写二次编程,
    阵列指令 ,平面直线插补指令,平面画圆指令 空间直线插补指令 空间画圆指令 空间螺旋指令也在编写。

网友C: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D:
    大师的思维确实是指点了方向,触摸屏画面也做得好看。有源文件大家学习一下就更好了。

楼主:
    回原指令写完,在触摸屏上编程测试,重复指令,跳转指令,频道指令,定位指令。频道1用了3个嵌套重复,运行频道1调用了频道2需要运行8个小时完成,测试了3次都能正常工作完成。

网友E: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几年前在抖音看到有人直播推这个方法

网友F:
    ..如果程序作者自己是老板 可以用这个方法 如果不是 ,应该是有风险的  小心为妙

楼主:
    最近比较闲,做了下运行测试,HMI视频和测试程序。
    调试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善。
    附件: 运行一20240729.zip (3109 K) 下载次数:604
    附件: 运行二20240729.zip (3366 K) 下载次数:520
    附件: 运行程序20240729.zip (846 K) 下载次数:552
  • 下载积分:+5(森利德)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5(feifei23728)
  • 下载积分:+5(hzjzxf)
  • 下载积分:+5(904377101)
  • 下载积分:+5(菜鸟学工控_1)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hot_cha) 感谢分享!

楼主:
触摸屏画面优化,程序调试
附件: 运行三.zip (3320 K) 下载次数:442
附件: 运行四.zip (3495 K) 下载次数:420

楼主:
买屏幕线用了一周,普通屏幕线用不了,换了三种线通讯才正常,装好触摸屏

楼主:
硬件组态,拓扑

网友G:
学些,有点厉害
专业电镀编程,13921525199

网友D:
楼主也是基恩士大神。感谢楼主的附件。给我们有学习先进理论的机会。非常感谢!

楼主:
2016年用基恩士4.3寸触摸屏VT3-W4T和KV5500写过二次编程,控制三个IAI电缸走插补。频道20个,步号100,能实现很复杂的运动控制。

网友H:
这种框架如果涉及复杂的逻辑判断,走不同的分支能实现吗
这种框架顺序和并行分支都可以运行,看掌握的程度,主要用在多工位设备上,例如螺丝机,电机绕线机,多工位转盘机,复杂点胶机,多轴焊锡机,多工位线体等等。

楼主:
可以同时并行运行1到100个频道,看内存分配多少频道没上限,顺序和并行都没问题的用等待IN指令可以回到主程序。1个频道运行程序很小只有3行,数据存储可以写满PLC内存。每个工位3个到10个轴可以同时运行很多工位,多工位并行运行能控制10-100个轴,工位之间信息可以交互串联,频道之间有 频道调用指令 和 跳转指令 ,频道与频道之间可以跳来跳去。看你理解和掌握的程度。我一般能用这种框架控制100来个轴,没有上限轴数的,只看PLC数据内存够不够。

2016年我在工作中接触武藏运动平台很感兴趣,领导看我没事让我写一个武藏类似的系统,他当时可能想让我走,我花了一个月写出来。接着就有多轴大项目,做这个大项目缺人手我也没什么思路,看到这么多轴我就想能不能把武藏平台三个轴当作一个工位来写,把多轴的系统简化成很多工位同时运行,一个工位控制1-3个轴。想法觉得行得通,在写的过程中按照工艺把几个轴编程一个工位,有些轴是全局运行的就单独建程序块,后面程序写好调试完也能用。经过8到9年不断做项目,慢慢完善这种写法,系统越来越复杂,后面就越来越简单,只要分析指令问题,程序反而越写越小,程序在数据内存。
现在对哪些设备能用这种方式控制感兴趣,基本都能解决设备编程的问题。有些设备不能用这种方式就用普通方式写,有的设备可以普通方式+武藏平台混着编程。

楼主:
这种没有固定框架的系统小改就能做多工位10-100个轴线体,频道就是工位只需要一个PLC,用这种没有固定框架系统写出来的多工位线体程序很小,如果用基恩士PLC写程序只有8000步,控制100个轴程序也不会超过2万步,程序在数据内存不占用程序寄存器,多工位运行指令可以在触摸屏接口修改测试。汇川就更简单了,汇川写的二次编程价格很低,用昆仑通泰7寸屏和Easy523 PLC一套价格才2400,可以控制32个轴还有插补指令,比运动控制卡有优势,客户还能自由修改工艺。现在我展示的只是一个工位的运行,数据存储却是多工位的,我能灵活控制内存数据,多工位大线体没一点问题,看你掌握怎么样想怎么运用了。这种没有固定框架系统主要用在多工位设备上,例如 电镀线,弹簧机,螺丝机,电机绕线机,多工位转盘机,复杂点胶机,多轴焊锡机,多工位线体等等。如果上位机C#画图解析坐标编译指令数据,上位机可以直接把指令数据导入到频道运行。程序其实是数学,逻辑也只是数学的分支,控制和计算数据就能控制逻辑。(注意:触摸屏只是接口,人与机器的接口,触摸屏不要搞复杂了,4.3寸小触摸屏也能做多工位大线体。)

网友I:
要一定功底才能做出来程序

网友J:
学习研究一下

网友K:
广交天下朋友,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从事电气方案设计,做运动控制,惯用西门子、欧姆龙、基恩士
软件共享、技术互助、项目合作请关注公众号:九纹荷(fshshu )

网友L:
一直有这种想法,今天看到有人做了

网友M:
感觉到巨大的差距

网友N(2024-11-24):
好帖子
命自我立

网友O:
楼主,基恩士的能传一下么

网友P:
大佬有西门子开发的类似这样的PLC程序吗

网友Q:
虽然我不推荐这种做法,但是还是要赞一个!

专业外协

网友R:
这个做的很不错,很适合机械加工类的设备。

网友S:
确实不错,思维不一般。受教了
相信自我!

网友T:
大佬,我喜欢这个

网友N:
厉害,高手
命自我立

网友U:
楼主源程序分享一下

网友V:
楼主能分享一下基恩士的源程序吗?武藏3轴机在摄像头模组厂用得很多。点胶。调整快捷。

楼主:
重新编辑1

楼主:
重新编辑2

网友W:
这个做的很不错

网友X:
感谢老哥的分享。乐于助人,工控行业的进步,离不开像老哥这样乐于分享的人。
多学多用!

网友P:
楼主程序要是有密码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程序要是有密码就好啦

又不值钱,闲的无聊写着玩分享学习,解密也没什么用,需要硬件才能运行。

网友D:
主要是学习思路。借鉴一些经验。提升一下自我。

网友P:
引用 楼主:

又不值钱,要什么密码,闲的无聊写着玩分享学习,解密也没什么用,需要硬件才能运行。

主要是想看看循环逻辑是怎么实现的想了很长时间没有想明白,楼主发的程序有的功能块加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主要是想看看循环逻辑是怎么实现的想了很长时间没有想明白,楼主发的程序有的功能块加密了

自动运行原理是INC很简单,重复指令是记录频道和步号位置,利用数组存储就能知道重复指令在哪个频道的哪一步,能实现跨频道98次嵌套重复循环,重复指令嵌套次数没限制的可以改成10000次嵌套,重复指令可以在不同频道依次运行,运行没有限制。CH调用指令和重复指令一样原理,能在运行的频道中调用其他频道运行,类似执行子程序。用过武藏三轴平台就能知道指令的应用,武藏说明书上有写指令用途,和武藏指令是一样的意思。还有 阵列指令,平面直线插补指令(XY),平面圆插补指令(XY),空间直线插补指令(XYZ),空间圆插补指令(XYZ),空间螺旋插补指令(XYZ),这些指令都能在基恩士PLC写出来和武藏一样运行。基恩士PLC加定位模块,可以在一个PLC里写很多个武藏类似的系统,一个PLC里多个武藏系统同时并行运行100多轴,轴数没限制,主要看PLC内存够不够,整个程序很小,程序在数据内存不占用程序寄存器。对数学要求很高,程序其实是数学,写程序只是在解析数学公式,算法在指令里应用,写二次编程对现在高性能PLC没有品牌要求,触摸屏只是人机接口,输参数用的品牌别在意。

网友Y:
画面不错,很有质感

楼主:
引用 网友Y:
画面不错,很有质感

下载到触摸屏响应很快,网线连接用着确实不错,触摸屏只是接口程序都在PLC。

楼主:
控制问题都可以转化成数学问题,建立数学模型用数学公式算法解决,写程序解析数学公式,程序是数学。

楼主:
描述:详细的武藏说明书有195页,文件太大上传不了
        附件武藏200S+操作说明书里有简单指令说明,如果会用PLC写武藏三轴系统,把武藏指令用PLC重新写一遍,在PLC里增加和修改指令是很容易的,可以按自己的想法编辑指令写程序,写出千变万化的程序,系统工艺和控制都是开放的,客户也能修改工艺,从写武藏三轴系统可以引申出来写一个大型PLC多工位多伺服控制系统。新PLC系统控制3-200多个轴,轴数没限制,大型PLC内存很大可以写满PLC内存,写二次编程消耗内存很大,内存大写起来很舒服的,类似几十台CNC拼成的一个大型PLC控制系统,可以任意变换形态,什么多工位转盘机,多工位电机绕线机,弹簧机,螺丝机,多工位线体写起来和玩一样,工位混编并行串行运行都可以,还可以和普通编程方式混编,例如多轴多工位和物流线混编在一个PLC,关键是内存处理数据存取。对于写程序伺服电机和变频器只是底层的一个元件,千万不用把精力放在底层一个元件上,一定要把精力放在整个系统上,不断优化系统用系统去调用底层,这样系统会越来越简洁,控制功能越来越复杂。优化系统的过程可能需要十多年,要不断做项目积累经验。
       PLC控制伺服的最大价值在于构建三维空间运动,笛卡尔XYZ坐标系是数学计算的基础,伺服机构能到达坐标系里每一个三维坐标点,点构成线,线构成面,伺服运动的轨迹全是数学公式算出来的,运动的原理其实是数学,控制问题其实是数学问题。
       三轴机器人指令系统能构建和应用,大型控制系统是由很多个三轴机器人系统构建的,可以在三轴系统增加W旋转轴指令,或者增加其他单轴,四五个轴也是在笛卡尔坐标系里运行,增加单轴难度不大。三轴系统写好后,就可以构建一个大型控制系统,大型控制系统里很多个三轴系统,有很多个笛卡尔XYZ坐标系,坐标系生成的数据需要内存存储,就需要建立数据库,数据库的数据可以用算法计算交互,控制引变成数学处理问题。
       高性能PLC能很好的处理数学问题,也可以用电脑辅助计算好给PLC,现在大型PLC计算性能比电脑还强,PLC也能接鼠标键盘显示器和HMI,人机接口有了人就能与机器交流,写算法计算数据,机器控制就变成人思路控制,人才是最重要的。
描述:简单的说明
附件: 武藏200S+操作说明书.doc (164 K) 下载次数:197

网友Z:
还是很有借鉴的

网友C:
朦朦胧胧

网友P(2024-12-27):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数据程序写在PLC里,可以灵活分配PLC内存,程序步号和程序频道修改方便,程序步号可以做到10000步,程序频道看内存一般可以写满内存,可以改成1000个程序频道,多工位频道并行运行时候不受限制。PLC内存不够时可以插换256M内存卡

程序密码有吗有的块加密了打不开

楼主:
最近比较闲,想用汇川AC系列PLC写多工位二次编程,问供应商AC810没库存只剩AC802,买了一套汇川AC802带UPS电源和一些伺服,准备在PLC里写100工位二次编程,后面再移值到AC810PLC里控制200多轴,每个工位3个插补轴(XYZ)和一些气缸变频器(也可以加几个单轴),每个工位占用5个程序频道,每个程序频道200步。工位使用可以在触摸屏上勾选,想用50个工位就勾选50个工位。指令库里写 输入指令,输出指令,气缸指令,变频器指令,延时指令,回原指令,跳转指令,频道调用指令,重复指令,矩阵指令,单轴相对运行指令,单轴绝对运行指令,平面直线插补指令(XY),平面圆插补指令(XY),空间直线插补指令(XYZ),空间圆插补指令(XYZ)(螺旋指令和CNC指令看了手册好像有点问题,后面再测试分析,先实现功能)。汇川AC802像一台电脑,内存4G,硬盘128G,这样的配置内存很大很适合写二次编程,写完100工位的数据存储数据库,还有很多内存,写起来很舒服。现在在写伺服底层和指令库,估计还要写一段时间,每天写一点不能把自己忙的太累了,按照基恩士的多工位二次编程方式写汇川程序,Codesys上手就会用,和西门子基恩士编程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P:

程序密码有吗有的块加密了打不开

这个设备源程序是要给客户的,没给程序块密码非常抱歉,程序只有几个程序块加密,一般程序整体不会加密,触摸屏PLC整体加密客户会说的。有的人能解密,你把源程序给别人解密看看,大型设备程序给客户不会加密。参考引用就行,别搞其他事情。自己在PLC里建数据库和指令库就会了,程序写的很简单的,就是在PLC里写武藏系统,只要是伺服轴控设备都能这样用,想怎么运动就怎么运动很灵活,自动程序只有三行,不要搞很多行没意义,因为程序控制逻辑在数据内存,占用程序寄存器很少。

网友AA(2025-03-14):
感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AB:
牛逼,受教了,刚好需要

网友AC:
感谢大师,真正的高手。

网友AD(2025-05-16):
大佬汇川AC的做出来了吗,可以分享一下吗
引用 楼主:
最近比较闲,想用汇川AC系列PLC写多工位二次编程,问供应商AC810没库存只剩AC802,买了一套汇川AC802带UPS电源和一些伺服,准备在PLC里写100工位二次编程,后面再移值到AC810PLC里控制200多轴,每个工位3个插补轴(XYZ)和一些气缸变频器(也可以加几个单轴),每个工位占用5个程序频道,每个程序频道200步。工位使用可以在触摸屏上勾选,想用50个工位就勾选50个工位。指令库里写 输入指令,输出指令,气缸指令,变频器指令,延时指令,回原指令,跳转指令,频道调用指令,重复指令,矩阵指令,单轴相对运行指令,单轴绝对运行指令,平面直线插补指令(XY),平面圆插补指令(XY),空间直线插补指令(XYZ),空间圆插补指令(XYZ)(螺旋指令和CNC指令看了手册好像有点问题,后面再测试分析,先实现功能)。汇川AC802像一台电脑,内存4G,硬盘128G,这样的配置内存很大很适合写二次编程,写完100工位的数据存储数据库,还有很多内存,写起来很舒服。现在在写伺服底层和指令库,估计还要写一段时间,每天写一点不能把自己忙的太累了,按照基恩士的多工位二次编程方式写汇川程序,Codesys上手就会用,和西门子基恩士编程类似。

网友AE:
的确有用

楼主(2025-06-18):
西门子1212C G2有插补功能,扫描周期比1510SP快40%,缺点内存太小,现在西门子PLC性价比确实不错。
2025年8月份G2出了485模块,G2加485模块可以和昆仑通泰或其他国产触摸屏通讯,替换这个小设备可以满足性能。
基恩士KV8000的多工位二次编程是写好的,汇川AC802/AC810PLC多工位二次编程,闲的时候还在慢慢编写。

1200G2串口模块信息:
本体串口CB1241   Communication Board RS485   6ES7241-1CA50-0XB0
模块串口CM1241   Communication Module RS232/422/485   6ES7241-1EA50-0XB0
用1200 G2加CB1241 485串口模块通讯连接国产触摸屏价格很低。
CB1241含税价格300元,昆仑通泰含税价500元,一共800元。

触摸屏加个控制盒可以做成机器人示教器,一个触摸屏分别插在很多设备上使用,一对多用一个触摸屏调试多台设备,触摸屏使用率高,很有性价比。
触摸屏做示教器用网口连接器插在PLC做不了一对多,网口只能一对一,串口能做一对多。网口有组态和IP问题,每台设备PLC的IP不一样,组态的触摸屏不一样。

网友AF:
我想知道你不闲的时候在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我想知道你不闲的时候在做什么

属于隐私,一般很少回答。

网友AG:
大神-------- 感谢如此详细的分享

楼主(2025-07-31):
为了降成本,把测试设备西门子整套物料换成 昆仑通泰HMI 和汇川easy320 PLC,昆仑通泰HMI含税价500元,汇川easy320含税价700元,伺服换成步进电机一套含税价150-350元,换完整套二次编程价格很低,汇川easy320 PLC内存比西门子1200G2大一些,可以写60个频道,每个频道100步。昆仑通泰触摸屏组合框控件和西门子触摸屏一样,可以在组合框里写1000多条不同的指令选项,多工位使用时没有指令选择限制。优化设备性能,扩充了功能指令,汇川Easy指令速度比西门子快很多,扫描周期快操作更流畅。汇川Easy系列PLC编程和基恩士三菱一样,程序编写很简单,汇川软件好用一些。

网友AH:
高手啊!这个只能仰望了

楼主:
重新编辑

楼主:
联诚PAC比汇川AC810系列性能更强,价格便宜,写二次编程最佳载体,客户认可度低一些。codesys平台开放CNC机器人,正逆解算法要自己编写。

楼主(2025-10-09):
MCGS触摸屏写脚本,用U盘导入导出CSV文件,可以把U盘CSV里频道数据直接导入到PLC频道里,也可以把PLC频道指令参数导入到U盘CSV里。用CAD提取产品坐标点生成指令参数CSV文件,导入触摸屏PLC,一次可以导入500到10000个参数给PLC,做成小数控系统运行动作。
触摸屏用脚本写U盘导入导出csv文件到PLC,比配方有优势,传输数据量大,操作方便。

网友N:
太厉害了,高手高手高高手
命自我立

网友AI:
看着不错,回去了下载来学习一下

TEL-  162.....5881
EMAIL- weir123@foxmail.com

网友AJ:
努力学习 学以致用

楼主:
更新触摸屏界面输入指令方式

楼主:
触摸屏界面上编程动作,其实不用QT屏也能实现。
我用昆仑通泰 TPC7072Gi 做的编程界面,配合汇川Easy320PLC运行操作流畅。
普通触摸屏用脚本做出上面界面,参数详情 用脚本组合字符串显示到输出元件,
西门子,威纶通,昆仑通态,显控,步科,信捷,汇川等国产触摸屏都能做这种界面。

网友AK:
这种花费在HMI的时间是不是很长,而且每台设备都不一样。基本都要重新处理
ZFY

网友AL:
很棒,很好啊
深耕技术

网友AM:
引用 楼主:
买屏幕线用了一周,普通屏幕线用不了,换了三种线通讯才正常,装好触摸屏

这个盒子我之前也用过,就是不太美观,现在正在用kinco的示教器屏幕,有按键,急停,支持485,以太网,还有握持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M:

这个盒子我之前也用过,就是不太美观,现在正在用kinco的示教器屏幕,有按键,急停,支持485,以太网,还有握持开关

网上买的东西是不美观,现在非标定制移动盒子。

网友AM:
引用 楼主:
西门子PLC写重复指令调试比较复杂,需要循环内部还可以嵌入循环,最近调试好了循环内嵌套98次循环的重复指令。
重复指令类似于For循环,重复指令内部嵌套重复指令,嵌套98次循环如下面For循环的嵌套:
FOR _counter_ := _start_count_ TO _end_count_ DO
    FOR _counter_ := _start_count_ TO _end_count_ DO
        FOR _counter_ := _start_count_ TO _end_count_ DO

三菱FX5版本有吗,是不是存储空间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M:

三菱FX5版本有吗,是不是存储空间不够?

最近写的汇川Easy320-Easy523,汇川PLC文件寄存器R区W区有32768个字,R区或W区只能写16个产品频道,内存有点小。
一般用三菱R系列,FX5U用的少,性价比不高,价格是汇川两倍以上。FX5U存储空间和汇川Easy差不多小,指令也差不多。
汇川PLC里R区W区一共30个产品频道。可以同时并行运行1-30工位,一般产线是够用的,很少产线有30个工位。

网友AM:
引用 楼主:
可以同时并行运行1到100个频道,看内存分配多少频道没上限,顺序和并行都没问题的用等待IN指令可以回到主程序。1个频道运行程序很小只有3行,数据存储可以写满PLC内存。每个工位3个到10个轴可以同时运行很多工位,多工位并行运行能控制10-100个轴,工位之间信息可以交互串联,频道之间有 频道调用指令 和 跳转指令 ,频道与频道之间可以跳来跳去。看你理解和掌握的程度。我一般能用这种框架控制100来个轴,没有上限轴数的,只看PLC数据内存够不够。

2016年我在工作中接触武藏运动平台很感兴趣,领导看我没事让我写一个武藏类似的系统,他当时可能想让我走,我花了一个月写出来。接着就有多轴大项目,做这个大项目缺人手我也没什么思路,看到这么多轴我就想能不能把武藏平台三个轴当作一个工位来写,把多轴的系统简化成很多工位同时运行,一个工位控制1-3个轴。想法觉得行得通,在写的过程中按照工艺把几个轴编程一个工位,有些轴是全局运行的就单独建程序块,后面程序写好调试完也能用。经过8到9年不断做项目,慢慢完善这种写法,系统越来越复杂,后面就越来越简单,只要分析指令问题,程序反而越写越小,程序在数据内存。
现在对哪些设备能用这种方式控制感兴趣,基本都能解决设备编程的问题。有些设备不能用这种方式就用普通方式写,有的设备可以普通方式+武藏平台混着编程。

请教几个问题:
频道是不是就是子程序?
主程序怎么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M:

请教几个问题:
频道是不是就是子程序?
主程序怎么定义?

频道是PLC内存数据库里的一页,程序频道由指令参数构成。
在程序频道里用【频道调用】指令 呼叫频道,类似CALL 子程序。
频道就是程序,既可以是主程序也可以作为子程序。

二次编程千万不要用触摸屏配方,配方很陋的有局限性。
用触摸屏配方做不了并行运行大系统,只能做一个程序顺序控制的小单机,例如小螺丝机。

真正的二次编程,要在PLC断电保持内存建数据库,
建了数据库才能理解 频道调用指令重复指令 怎么运行,指令嵌套后很复杂。
我看过很多人写的二次编程,基本都是用触摸屏配方做的,配方构建不了大系统。
在配方里很多指令都是有问题的,很多指令都是忽悠人的不能扩展,指令有限制。

数据库可以写满PLC内存,大型PLC可以存储1GB到2GB数据,每个频道就是数据库里的一页。
很多个频道可以同时并行运行,可以控制大线体很多工位同时并行运行,做成200多轴大系统。
要能灵活运用PLC内存,用算法控制数据,数据控制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K:
这种花费在HMI的时间是不是很长,而且每台设备都不一样。基本都要重新处理

我比较闲,触摸屏花的时间少,PLC内存建数据库和指令库花的时间长,
一般写好后,很多设备线体都能适配,我喜欢写指令,这种写法程序最小。
做的设备多了慢慢就习惯了,写的时间确实很长,一般人不会这样做。

网友AN:
这个汽车行业也用的上。

网友AM:
引用 楼主:

频道是PLC内存数据库里的一页,程序频道由指令参数构成。
在程序频道里用【频道调用】指令 呼叫频道,类似CALL 子程序。
频道就是程序,既可以是主程序也可以作为子程序。

这样说,程序频道类似于一个个周期扫描的PRG,将频道分配到这些程序里面,一个工位做一个程序频道,周期执行,就实现了多并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M:

这样说,程序频道类似于一个个周期扫描的PRG,将频道分配到这些程序里面,一个工位做一个程序频道,周期执行,就实现了多并行吗

可以这么理解,每个执行的频道是有自动运行程序,自动运行程序只有三行。
并行运行就是很多个三行的自动运行程序在执行。

接口的含义:
触摸屏上的接口和U盘插口是数据库的输入和修改保存数据,U盘也可以导出频道数据,
并行接口是从数据库取数据给频道并行运行用的,并行接口只取出数据 接口只有一个。
并行频道共用的接口使用先入先出程序调用数据库里的指令和参数给各个并行频道。
并行接口是多工位运行的关键,对变址依赖很小,以前我写要很多变址,现在只要一个变址。

这样就实现了并行运行,自动程序很小,程序逻辑都在PLC数据库里。
你要画个示意图就能理解并行运行,数据流动,数据驱动。
有的设备单个工位很复杂,可以用5个频道构建一个工位的运行,并行和顺序都可以实现。
也可以把单工位分解成多个频道运行,要看掌握的程度,熟练了能很简单构建复杂系统。
一定要有能力构建数据库,写满PLC内存,PLC性能能释放到60%,普通写法很浪费PLC资源。

网友AM:
引用 楼主:

可以这么理解,每个执行的频道是有自动运行程序,自动运行程序只有三行。
并行运行就是很多个三行的自动运行程序在执行。

那么对于武藏机器人来说,只算一个工位,主程序就是程序频道,不需要并行。你是把武藏机器人扩展到了多工位,能多工位并行运行?
最近在做三轴机器人,这种想方法很好,可以拿来实践一下。客户想改动作了只是改变频道里面的步内容,而不用开发人员频繁改程序了

网友AL:
感觉不错的
深耕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M:

那么对于武藏机器人来说,只算一个工位,主程序就是程序频道,不需要并行。你是把武藏机器人扩展到了多工位,能多工位并行运行?
最近在做三轴机器人,这种想方法很好,可以拿来实践一下。客户想改动作了只是改变频道里面的步内容,而不用开发人员频繁改程序了

是啊!原理其实很简单,会写单工位三轴机器人,可以在三轴机器人上增加W旋转轴或U轴。
PLC里建数据库后,就能在PLC构建很多个三轴机器人系统,越简单的原理才能构建庞大而复杂的系统。

例如三轴机器人里的矩阵指令,一条矩阵指令可以运行上万个XYZ点位,没有点位数限制的。
设备取放料工位如果有阵列盘,就用到矩阵指令,取放料工位其实就是三轴机器人里很小一部分功能。
设备很多组装工位也是三轴机器人里很小一部分功能,一般设备单个工位不可能比三轴机器人更复杂的。

PLC里写三轴机器人是控制伺服的最佳方式,释放PLC资源里60%性能,要对PLC理解很深才能很好掌控写法。
写单工位三轴机器人很简单的,我主要是释放大型PLC的运动控制性能,用来做多工位大线体,解决多轴问题。
复杂系统肯定是很简单的原理构成,如果一个系统是复杂原理,那就是人思路有问题,不要被表象迷惑。

写完三轴机器人,再用C#写频道指令编译工具,就可以在C#软件上画图解析频道指令,下发到三轴机器人运行。
如果C#很难,就用excel组合指令数据,用U盘下发到三轴机器人运行。
指令和参数类似于CNC里的G代码,如果会用算法写指令,就会觉得CNC里的G代码很陋。

网友AO:
会不会出现不同的频道同时调用同一个轴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O:
会不会出现不同的频道同时调用同一个轴的情况?

(工位号+指令号)很容易区分轴组的,每个工位里分配5个频道就是一个三轴机器人用的数据,
对应当前工位轴组指令。工位与工位之间会有交互指令,用于协调并行运行。类似交互变量M点。

设备开始要设置好工位对应的轴组,最好是先做一个excel表格分配哪个工位控制哪几个轴。
分配相同轴组要做比较报警防呆,自己写的一般不会分配错的。如果分配同样轴组,调整一下就行。

一个频道里有其他工位指令参数,数据库里先不用区分,频道自动运行一条条指令前会比较指令范围。
就在自动运行三行程序里,比较指令范围不对就报错提示,自动运行暂停,人工调整下指令数据就行。
如果觉得数据库能输入错误指令不合理,可以在触摸屏指令输入接口做防呆,再人工触摸屏检查一遍。
外部导入的频道指令很容易有错误,excel导入的指令人工要检查下再导入,不然很容易自动暂停报警。

工位与工位之间传递数据用PLC里同一个数据区就行,例如D3000-5000用于工位扫码或RFID数据传送。
每个工位要做生产数据记录OK和NG数量,多个工位用PLC里同一个数据区记录,用普通写法就行。

楼主:
用昆仑通泰TPC7072Gi和汇川Easy320写的二次编程,
可以在触摸屏上编辑指令,没有用配方,一些视频。
附件: 1.zip (1648 K) 下载次数:133
附件: 2.zip (1464 K) 下载次数:86
附件: 3.zip (1404 K) 下载次数:89
附件: 4.zip (1739 K) 下载次数:89
附件: 5.zip (1742 K) 下载次数:88
附件: 6.zip (1024 K) 下载次数:87
附件: 7.zip (1101 K) 下载次数:88
附件: 8.zip (990 K) 下载次数:85
附件: 9.zip (1184 K) 下载次数:85
附件: 10.zip (1066 K) 下载次数:86
附件: 11.zip (1028 K) 下载次数:83
附件: 12.zip (1304 K) 下载次数:86
附件: 13.zip (1298 K) 下载次数:84
附件: 14.zip (1267 K) 下载次数:83
附件: 15.zip (1487 K) 下载次数:84
附件: 16.zip (1004 K) 下载次数:114

网友AP:
引用 楼主:
用昆仑通泰TPC7072Gi和汇川Easy320写的二次编程,
可以在触摸屏上编辑指令,没有用配方,一些视频。

厉害 太厉害了

网友AQ:
HMI视频和测试程序

网友AL:
深耕技术

网友AR:
无私奉献,感谢

网友AS:
做过类似系统,一个四轴搬运模组,因为产品工艺不一样,导致不能确定这台设备需要的动作是什么,可能第1步是轴1先动,也可能第一步是轴3先动,或者第1步气缸先动作.最终做了开放式, 核心就是把所有的可能动作号做出子程序,供配方调用,配方的内容就是这套程序,执行的动作号,以及每一步的动作号附带的参数.

网友AT:
再次对楼主报以真诚的点赞!!!

网友AU:
楼主厉害,有没有C#做上位机的分享呢

网友AL:
很棒

深耕技术

网友AV:
膜拜大佬

楼主:
HMI是威纶通cMT2079X,HMI源程序分享,背景图删了,没有密码。
三个压缩包分割文件放在一起,360压缩软件可以解压成HMI文件。
附件: HMI01.zip (1022 K) 下载次数:24
附件: HMI02.zip (1021 K) 下载次数:26
附件: HMI03.zip (590 K) 下载次数:24

楼主:
PLC是西门子1510SP,PLC源程序分享,程序里有几个程序块有密码。
四个压缩包分割文件放在一起,360压缩软件解压成PLC文件,用博图V17打开。
附件: PLC01.zip (1015 K) 下载次数:21
附件: PLC02.zip (1024 K) 下载次数:22
附件: PLC03.zip (1021 K) 下载次数:22
附件: PLC04.zip (3 K) 下载次数:16

网友AW:
膜拜大神,谢谢,下载研究,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S:
做过类似系统,一个四轴搬运模组,因为产品工艺不一样,导致不能确定这台设备需要的动作是什么,可能第1步是轴1先动,也可能第一步是轴3先动,或者第1步气缸先动作.最终做了开放式, 核心就是把所有的可能动作号做出子程序,供配方调用,配方的内容就是这套程序,执行的动作号,以及每一步的动作号附带的参数.

你做过四轴搬运模组系统,有没有想过在一个PLC里做200多轴多工位的系统,多轴二次编程系统可以适配很多种设备,也是由很多个四轴模组工位构成的。打比方一条多工位产线有50个工位,单个工位可以运行1000到10000个(XYZ)点位没限制,数据需求就是50*10000*3*2=3000000个16位寄存器,坐标数据量指数级变大后怎么处理呢?
124楼  发表于: 昨天
引用 楼主:
HMI是威纶通cMT2079X,HMI源程序分享,背景图删了,没有密码。
三个压缩包分割文件放在一起,就可以解压成HMI文件。

大神,不知道是怎么了,合并解压好像报错了。
后缀文件HMI.zip.001三个文件放一起解压,用360压缩软件
125楼  发表于: 昨天
引用 网友AX:

大神,不知道是怎么了,合并解压好像报错了。

你把解压后的后缀文件HMI.zip.001  HMI.zip.002  HMI.zip.003 这三个文件放一个文件夹就可以解压成HMI,我用的360压缩软件。
126楼  发表于: 昨天
引用 楼主:

你把解压后的后缀文件HMI.zip.001  HMI.zip.002  HMI.zip.003 这三个文件放一个文件夹就可以解压成HMI,我用的360解压软件。

明白了,下载了文件之后先单独解压,然后再把单独解压出来的文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上解压
127楼  发表于: 昨天
大佬的资料确实是非常值得借鉴的程序。感谢大师分享。

网友AY:
谢谢分享,大佬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