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23):
求助问题是,GS2110触摸屏与FX5U通讯时, 有没有通讯中断检测。就是屏不连上时,PLC这边能报警,有没有这个功能?我没有找到

网友A:
可以触摸屏写个脚本,5U给个信号,触摸屏回应一下,长时间没回应就认为通讯不上。另外三菱触摸屏《GS231》这个变量本身就能检测到跟PLC有没有连接上,可以通过这个变量在触摸屏上显示通讯异常

网友B:
可参考:
GS251 驱动器可访问通知
GS231~GS238  以太网异常站信息(仅支持GT25 GT27 GT23)
GS263 CPU错误通道号(仅支持GT25 GT27 GT23)
GS264 网络错误通道号(仅支持GT25 GT27 GT23)
GS277 自动连接状态通知
GS280 监视目标机器异常站信号 (CH1)
GS281~GS288 异常站信息(CH1)
GS299 通道监视通知信息 (CH1)(仅支持GT25 GT27 GT23)
GS319 通道监视通知信息 (CH2)(仅支持GT25 GT27 GT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