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取消原点和限位

楼主(2024-07-23):
现在用总线伺服,都有绝对值编码器,所以就把原点和限位传感器取消了,客户问我为什么取消,我该怎么回答?有没有别的大佬取消的

网友A:
技术的事,你给他回答什么,问了就是新技术,方便

网友B:
现在大多所谓的绝对值编码器都得上电池,跟他说买电池去了

网友C:
原点可以取消,限位个人感觉该用还是要用,

网友D:
丢步或装机后,你就知道原点和限位有什么用了
伺服还能丢步?

网友E:
可以不要原点,取消限位不明智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丢步或装机后,你就知道原点和限位有什么用了
你是没见过国产伺服丢步,都不带报警的

网友G:
不管怎么说安全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H:
正负极限要的,接到伺服驱动器上,这个和设置的软限位不冲突,原点确实可以取消了,可以在轴上让机械做刻度标记,类似机器人的零点标定,再做个偏移,电池报警了或者撞机了拉到刻度线标定一次,差一点点就用偏移修正。

网友I:
绝对值正常用不用回原点 一堆的开关一堆的线更容易出问题

网友J:
好办法,使用。

网友K:
我们冲压行业还是会加一个检测信号防止联轴器松动情况下异常冲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我们冲压行业还是会加一个检测信号防止联轴器松动情况下异常冲压

你这算特种设备了  一般小负载低速其实可以不用的 用软限位加转矩限制就足够了

网友L:
限位基本不取消。

网友M:
引用 网友F:

你是没见过国产伺服丢步,都不带报警的

你说的是丢脉冲不是丢步,但是总线伺服+绝对值编码器是不会的,尤其是机械多圈绝对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M:

你说的是丢脉冲不是丢步,但是总线伺服+绝对值编码器是不会的,尤其是机械多圈绝对值

我说的就是脉冲式伺服啊

网友N:
涉及安全的还是慎重吧,为了省两个传感器得不偿失,做设计的还是得有基本的素养。

网友O:
我的只保留原点,电气限位都取消,电机设置力矩限制,到机械限位就卡死而已,原点放在机械限位一端,使搜原点时不至出错。西门子的博途碰到电子限位的报警有时还要断电才能复位。

网友P:
绝对值的做好标记。下次位置丢失,拉到标记处清零就可以了。没有限位信号的话,程序里要做保护。防止超出行程撞机
plc

网友Q:
经验不足!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