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24):
大神们

          R04CPU,注册时起始XY为3E00,结束位是多少?4FFF吗?看资料知道是40K,但是不会转换,求大神解惑!

网友A:
那个地址是多CPU运行使用的地址,与后面自己添加的IO模块或者其他模块的IO没有关系

网友B:
暈~~為捨要搞那麼後面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系统默认的,应该可以改。

楼主:
因为要和50台变频器通讯,用的I CC-Link IE 现场网络 Basic协议。变频器通讯手册里,一台变频器要用RX/Y 32个点位,50台,怕不够用啊!

楼主:
终于查到了,RX/Y,12K,0----2FFF。3E00起始,估计要到5E00,没详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