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24):
这段程序为哈用好多个M8000?直接一个不行吗?不太懂,哪位大佬帮忙解析下,谢谢!

网友A:
以前是别的指令,修改程序的时候改的。
  • 下载积分:+1(大门牙)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想用就用 又不加钱,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是别的指令,修改程序的时候改的。

    这样的话原先条件并联一个m8000才更合理省事啊

网友D:
    类似,m8000,M8001,M8002的讲解。
    有资料吗?或是推荐一下手册呢?
    最近,要用到。
    拜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类似,m8000,M8001,M8002的讲解。
    有资料吗?或是推荐一下手册呢?
    最近,要用到。
    拜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类似,m8000,M8001,M8002的讲解。
    有资料吗?或是推荐一下手册呢?
    最近,要用到。
    拜托了。

    直接在软元件表加载特殊软元件注释就行了
    我以前也傻傻的去记

网友F:
    正常
    别的地址用不到了 也没有删除
    用M8000  运行一直接通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G:
    可能是以前有些输入信号啥的现在不需要,不想外部接线短接直接替换掉,因为我也这样搞
    心惜梦归处,不负韶华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以前有些输入信号啥的现在不需要,不想外部接线短接直接替换掉,因为我也这样搞

    我喜欢并联一个常开的m8000  如果是不执行某个动作就是串联一个常闭的m8000   后面改回来方便些

网友H:
    主要是步数多了。银子也水涨船高。凑字节,能否跳动得看它。

网友I:
    以前是别的点,不用了,直接全部替换,不用一个一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