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问怎么区分继电器是否自带续流二极管

楼主:
伺服手册上要求,当输出回路为继电器负载时,请务必接入续流二极管。否则可能损坏 DO 内部电路。
以前都没有加续流二极管,如果加的话,
请问
1、怎么区分继电器是否自带续流二极管;
2、有自带续流二极管的继电器的型号吗;
3、自己加续流二极管,用什么型号的?我看之前的帖子里说1N4007就可以的。

网友A:
有自带续流二极管的继电器,如欧姆龙的。
https://i-item.jd.com/10023720129314.html#crumb-wrap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这是施耐德中间继电器的保护模块。
RXM系列中间继电器线圈如何选配防浪涌保护模块?
https://www.schneider-electric.cn/zh/faqs/FA291348/
RXM中间继电器保护模块及其他附件如何选型?
https://www.schneider-electric.cn/zh/faqs/FA349002/
施耐德京东店
https://i-item.jd.com/5570579.html#none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用1N4007就可以了,一个几分钱,稍微折一下直接反向接到电源引脚。

网友C:
对电源正负有要求的吧?

网友D:
外观可以看到,交流线圈没有,直流线圈大部分没有,有没有的外加1个都没问题。

网友E: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对电源正负有要求的吧?
必须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对电源正负有要求的吧?
肯定,接反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