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与S7-1200简易通讯疑问

楼主(2024-07-25):
各位老师,FX5U与S7-1200走简易通讯方式,S7-1200侧是调用PUT/GET指令吗,没用过这个,可否解答一下?
没有一天不想努力破圈,然.........

网友A:
加油,5U可以直接有简单CPU,应该可以搞定的

楼主:
我的理解是,直接可以访问各自规划的读写区,不需要S7-1200侧写什么程序。
没有一天不想努力破圈,然.........

网友B:
大家长的都一样

网友C:
走modbus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走modbus就好了
S7-1200没有自带RS485接口,有网口现成的哦!
没有一天不想努力破圈,然.........

网友D:
第三方智能网关方案,PLC内不用编程,支持多种品牌的PLC之间多对多通讯:
案例和软件:

网友E:
1200不用写任何程序,只要建一个DB块,然后根据FX5U手册上的说明设置,可以读写任何DB块里的任意一个数据,也可以单独读写位。我已经试过了,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