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25):
程序中使用了高速计数表中断,这是旧设备,原来用CPM1A做的,由于PLC坏了,客户要用新的PLC重新做程序,,工艺是:一个圆盘,转一圈4800个脉冲,平均分成8到13个工位,每个工位中断一次(不同产品,中断次数不一样),没有使用上位机或者触摸屏,中断数据预先在电脑设置到内存D里面,再通过拨码开关调用不同的产品规格把数据传送到D0开始的150个寄存器内,现在问题时,有时候能中断,有时候又不能中断,原来能中断的,重新下载了程序之后,又不能中断了,一直找不到原因,不想折腾了,能到现场解决的(现场在广州花都区),愿意给2000元,远程能解决的给1000元,最好明天有人能到现场解决((7月26日),联系VX 13570560709

附件: CP1H 0711修改.zip (12 K) 下载次数:64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网友A:
1、程序上看,你只用了1 次中断,不管你设置了多少次,其实只使用了1次,左边栏的中断程序数量跟程序的就没配合;
2、CPM1A PLC赋值10次,在CP1H应该赋值:A,以此类推

楼主:
我把10或者A赋值给D5,不是10次吗?每次都是中断1#中断程序

CPM1A的也是这样啊,难道CP1H的不能每次都中断同样的程序吗?
下面这个程序是CPM1A的
附件: 欧姆龙PLC程序.zip (18 K) 下载次数:59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网友B:
我觉得你参数没设对。
问1:计数方式
问2:复位方式
问3:计数范围
-------------------------------
问4:比较数据表内容

楼主:
已经搞好了,是数据格式的问题,谢谢2楼的指点
附件: CP1H0726.zip (20 K) 下载次数:57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