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26):
在MCGS组态画面里有一个字符串变量,要把这个变量穿给PLC的d430-d439这些,要抓取这个字符串变量,要怎么操作啊?

网友A:
将字符串转换成字符数组 然后将这个字符数组的元素传送个d430-d439
mcgs好像不能建plc地址的数组  可能要一个个传

网友A:
直接用!Sscanf( )这个函数应该也可以

楼主:
转换变量后是在设备窗口里建立通道关联这个变量吗,还是直接就可以了?
建立通道时应该怎样配置?
刚学mcgs的屏一个月左右,这个方面的不是很了解

楼主:
我这软件的帮助里看到的这段脚本,不知道现在可不可以(因为这个PLC不在我手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软件的帮助里看到的这段脚本,不知道现在可不可以(因为这个PLC不在我手上)

不用这么复杂啊  直接用赋值就行了

网友B:
你的意思是直接屏上输入字符串 然后给到PLC?

楼主:
感谢大佬解答
中午已经解决了,直接在设备里添加字符串通道设定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C:
不是触摸屏地址=plc寄存器?我都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触摸屏地址=plc寄存器?我都是这样做的。

是这样的,不过我刚入门不久,刚好师傅那天出去了,就让我自己摸索着解决

网友D:
看了半天没看懂这个

网友E(2024-10-28):
在设备窗口里面,是不能选择字符串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