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S7

楼主(2024-07-26):
新建的项目,硬件编译的时候提示 ‘由于组态不一致而无法重新创建系统数据‘’ 怎么解决? 各位大神 指教!
eaglesence

网友A:
看一下组态的硬件和实际一样吗

网友B:
提示时没有一个按钮写的“详细资料”吗,是不喜欢点开看看吗
真诚感谢! 只提示了 一个没有密码 别的 也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