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0进线接单线AC220V错误提示F3

楼主(2024-07-26):
请教各位一个新遇到的问题,V20变频器0.55KW的进线接的L1/L2(N) AC220单相电源,电机是三相0.25KW的。上电报A503,启动就报F3,这种情况怎样设置参数或怎么才能正常使用,没有3相电源。
没有一天不想努力破圈,然.........

网友A:
我觉得有必要用万用表量一下输入电压

楼主:
电压测量正常AC230V,打算先拿到3PAC380去验证一下。
没有一天不想努力破圈,然.........

网友B:
检查电机连接方式和额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