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26):
各位大佬:用ABB变频器做恒压供水,不用PLC 的PID控制,改用变频器自带的PID功能。请问变频器这边需设定什么参数,压力传感器接到变频器上了,如何在PLC上显示实时压力值,压力设定值又如何从触摸屏上传输到变频器,是通过模拟量吗。

网友A:
直接触摸屏与变频器通信。
QQ: 2845452345

网友B:
两个方法,一个是485通讯,或者支持其他通讯也可以,程序处理和调试比较麻烦,另一个是把变频器的AO引入PLC的AI,换算即可,大部分变频器都有AO对应AI的参数,但也要看具体型号,这个方案胜在直观,简易,但是要求变频器要有对应的功能,PLC要有模拟量AI接口。

网友C:
你是不是搞错了谁是客户端啊?

楼主:
系统PLC和触摸屏都有,因为之前看见过别人类拟这样做的,想尝试一下。AI是用来做设定压力值吗,还是读实时压力值。如果用485又怎么设定压力值和读取实时压力值。

网友D:
做过用士林变频器恒压供水。很简单的就几个参数

zsh340

网友E(2025-06-10):
引用楼主梦之缘于2024-07-26 17:02发表的 恒压供水 :
各位大佬:用ABB变频器做恒压供水,不用PLC 的PID控制,改用变频器自带的PID功能。请问变频器这边需设定什么参数,压力传感器接到变频器上了,如何在PLC上显示实时压力值,压力设定值又如何从触摸屏上传输到变频器,是通过模拟量吗。

这样看你有几台泵,如果只一台就简单,如果1拖三,四的话就要加变频器的继电器扩展板。那成本就上来了。一个智能恒压供水控制器+变频器就OK。

网友F:
恒压供水控制器,比较成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