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率因数用欠薪万用表测得电流问题。

楼主(2024-07-26):
测热风筒的电流,如下图。
功率因数为0.42时,电能表测得电流1.73A,万用表测得电流3.4A,两者相差近1倍。当功率因数为1时,两个表的电流接近相同。0.42功率因数时,到底是哪个电流正确?有大师知道吗?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

楼主:
仪表显示的是有功功率

网友B:
根据图上的适时显示数据,多功能表的电流应当是准确的,
多功能表内部软件能将测到的电流通过富里叶算法分离出基波电流.(标准正弦),同理也能算出功率因素.及有功功率.
Pact = 223.3*1.73*0.42=163W
你的欠薪表则不一样了,欠薪表通常是按标准正弦电流设计的,
你的功率因素只有0.42,显然要么系统有大的感抗元件,或有可控的换流部件,这些都会导致至大量的非线性电流(谐波电流),所以用一个测标准正弦波的表去测谐波电流显然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