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27):
今天被机构说拍急停断开气缸电磁阀电源是不对的,谁有Gb16754急停设计准则资料发一下,谢谢

网友A:
没什么对不对?如果对气缸动作有要求,不如在进气口加个阀。
急停就让这个阀闭合并放气。
这样所有的气缸失去动力,更安全。

网友B:
急停是保障人员和机器安全,按下急停相比不按下急停,只要更安全就是合理的。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气缸双向电磁阀拍急停后会断电,断电后气缸后无力,机构说不该断电

网友C:
一般来说的没什么不对,但要看具体工艺,比方你的机械手抓了一个东西,是气缸夹取的,你急停把气缸断电,气缸放开了,抓的东西就掉了,产品摔坏甚至更危险。
没有一概而论的东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像上面的情况我倾向于用双控阀解决问题,通过电气解决不是不能,而是不规范,急停断电是很常见的操作,很多急停甚至不通过程序控制,直接接入脱扣,全部电源都断开,何况是气缸。

网友D:
这个要根据现场的情况决定的,这个气缸该不该断电取决于是否威胁到产品的安全。如果断电后产品安全,那可以断电,反之不可断电。

网友E:
气缸是通电工作的话,急停按下去断开电磁阀线圈电源这个是不会错的。只是如果用的常用的5位2通单线圈的话,气缸会复位。如不想复位的话,可以选用双线圈中封型电电磁阀控制这个气缸。

网友F:
有一种双头电磁阀叫闭气型,正如楼上所说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气缸是通电工作的话,急停按下去断开电磁阀线圈电源这个是不会错的。只是如果用的常用的5位2通单线圈的话,气缸会复位。如不想复位的话,可以选用双线圈中封型电电磁阀控制这个气缸。

应该试二位五通。

网友H:
我想问下,要是停电了,你的程序怎么执行,机构是怎么设计的,没有一点实际经验,什么问题都往电气上推,出事了谁负责。
永无止境 !@#$%^&*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的没什么不对,但要看具体工艺,比方你的机械手抓了一个东西,是气缸夹取的,你急停把气缸断电,气缸放开了,抓的东西就掉了,产品摔坏甚至更危险。
没有一概而论的东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像上面的情况我倾向于用双控阀解决问题,通过电气解决不是不能,而是不规范,急停断电是很常见的操作,很多急停甚至不通过程序控制,直接接入脱扣,全部电源都断开,何况是气缸。

有相关要求的话一开始设计就要考虑到意外断电 断气的影响。

网友J:
用中封式式双线圈电磁阀,负载重可以在气缸进出口接保压诱导阀

网友K:
引用楼主929903476于2024-07-27 00:48发表的 急停拍下断开气缸电源有什么不对嘛 :
今天被机构说拍急停断开气缸电磁阀电源是不对的,谁有Gb16754急停设计准则资料发一下,谢谢

看应用场合,有些场合电磁阀需要保持的,现在应用是什么场景?可以具体说一下。

网友L:
急停断开电磁阀是没有问题的,正常设计急停都要断开控制线路,
严格场合采用安全继电器,安全继电器为了保证断开采用两个继电器串联,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的没什么不对,但要看具体工艺,比方你的机械手抓了一个东西,是气缸夹取的,你急停把气缸断电,气缸放开了,抓的东西就掉了,产品摔坏甚至更危险。
没有一概而论的东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像上面的情况我倾向于用双控阀解决问题,通过电气解决不是不能,而是不规范,急停断电是很常见的操作,很多急停甚至不通过程序控制,直接接入脱扣,全部电源都断开,何况是气缸。

这是机构设计要考虑的,气缸失电,不能导致危险,
比如气缸失电自锁不让产品掉下来,而不是电气怎么让气缸不失电,
假如停电,停气,PLC故障……一般工程不太可能采用冗余设计。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的没什么不对,但要看具体工艺,比方你的机械手抓了一个东西,是气缸夹取的,你急停把气缸断电,气缸放开了,抓的东西就掉了,产品摔坏甚至更危险。
没有一概而论的东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像上面的情况我倾向于用双控阀解决问题,通过电气解决不是不能,而是不规范,急停断电是很常见的操作,很多急停甚至不通过程序控制,直接接入脱扣,全部电源都断开,何况是气缸。

脱扣一般也是断的电机 机器人之类的电源吧  控制电路不断
而且这种情况其实是有两路急停  一路正常急停不断电 气  一路急停断动力电 由两组不同急停按钮控制  至于急停怎么动作大部分工艺是保持现有动作不动  部分工艺要求某些气缸啥的打开
至少我见过3c行业的是这样要求的  其他行业是怎么要求的就不知道了 反正汽车零部件行业不允许急停断控制电 气

网友N:
阀选的不对,用中封或者止回阀

网友O:
机构说不能断电,应该有合理理由吧,让他讲出来,听听是不是合理,不一样的工作自然站的角度不一样,自然有不同见解,要互相理解和沟通,而且不是所有设计都安标椎来的,标准也是人定的,墨守成规只会局限自己的思维!!
欢迎各位道友交流学习,在下定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网友P:
急停拍下断开气缸电源是正确的

网友Q:
气缸和伺服轴不是一样的么,根据工况选择在异常状态下的行为(大部分情况下停止并保持即可,少量的要求回到安全位置),这个异常处理最好是由冗余的系统进行控制(比如说安全系统),避免单点失效

至于LS有提到直接脱扣的,那个也是标准动作,要求断掉设备所有的动力源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不仅仅是脱扣断掉,所有的动力源都要断掉,包括动力气源,有些特殊设备比如有高压气的,有激光源的,都要断掉。注意此处断开的是动力源,即控制系统要求能够在完全没有动力源的情况下继续运作,可以报错,可以报警,但是要继续运作。

这个时候,结合上面对气缸也好,伺服轴也好的安全要求,这个时候才完整。即设备要求进入异常状态断开动力源,且根据相关工艺和设备机构设计,需要采取一些特殊的手段(也不是特殊手段都是常规的)如中封阀、掉电抱闸等手段保证机构在失去动力源后进入安全状态。

网友R:
GBT 16754-2021 机械安全 急停功能 设计原则
  • 下载积分:+1(喊声靓仔)

网友I:
    急停一般是断开所有外围电磁阀,如果出现问题说明电磁阀或气路零件选用不合理。

网友S:
    也分情况的,假如用了真空发生器,急停后就应该继续保持抽真空状态,不然工件掉落,威胁人身安全和财产损失

网友T:
    这个没有固定的说法吧,得根据工艺情况来的,有的需要断电电气,但是有的需求不能断电断气~
    对于同一个设备来说根据部位的不同,处理方式也会不同,设计电路的时候也必须得分开,不能认死理,得根据需求来。

网友U:
还得看工艺要求或客户指定再选型

网友V:
错的是这个世界

网友W:
涂料还是化工,应用场景什么,

网友X: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根据现场的情况决定的,这个气缸该不该断电取决于是否威胁到产品的安全。如果断电后产品安全,那可以断电,反之不可断电。

如果断电后不安全,则是机械设计缺陷!机械必须设计成断电后,是安全的才可行!

网友Y: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根据现场的情况决定的,这个气缸该不该断电取决于是否威胁到产品的安全。如果断电后产品安全,那可以断电,反之不可断电。

拍急停首先考虑的是人的安全,已经做出拍急停的动作了,那还考虑产品安不安全。如果拍下急停影响产品而以至于产品问题导致事故扩大或引起连环事故,那工艺就不合格了,比如说正在生产电池,结果为了人员安全拍了急停,结果电池掉落短路起火了,那这套生产工艺流程就不合格。
没有一天不想努力破圈,然.........

网友Z:
急停拍下是保持当前状态不动!正常程序设计拍急停后断开输出是没问题,你这是选型问题,要保证电磁阀失电后气缸依旧保持状,那就选择三位五通中封型,如果是重负载还可以选中压型电磁阀!
同样的东西用法不一样,安全性那也就不同了,比如夹爪气缸用单控阀,那电磁阀长通口一定要接到气缸收缩口,这样可以断电后依旧保持夹紧!

网友AA:
引用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气缸双向电磁阀拍急停后会断电,断电后气缸后无力,机构说不该断电

让机构选个中封型的电磁气阀就搞定此事了,
相信自我!

网友AB:
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具体到机械机构,按下急停电磁阀失电,气缸会滑落到,主要看是否影响到人员安全或设备安全,有的机构需要气缸保压
命自我立

网友AC:
有了紧急情况才拍急停,比如要夹手了就马上拍急停,结果拍了急停,气缸一停气反倒让工件落下来砸脚了,那么请问拍急停有什么用?

网友AD:
要看现场具体情况。

网友AE:
安全是前提,急停是保持现有动作不继续运行,如果气动元件有相关动作最好保持原状态。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定义逻辑关系,没有绝对

网友AF:
有人违规操作被设备夹手了,你按下急停想要救他狗命,结果气缸断电复位,再给伤员沉重一击。还有气缸复位会丢产品的这种情况,所以断不断电就要看应用场合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想要气缸断电不动作的就选中封电磁阀或者加止回阀
没有签名

网友AG:
引用 网友E:
气缸是通电工作的话,急停按下去断开电磁阀线圈电源这个是不会错的。只是如果用的常用的5位2通单线圈的话,气缸会复位。如不想复位的话,可以选用双线圈中封型电电磁阀控制这个气缸。

兄弟,你说的那是2位5通吧?

网友AH:
用2位双控阀就行了,断电还是保持原状态的,除非再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