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ET6400 与三菱FX 3U 232BD通讯问题

楼主(2024-07-27):
求通讯线图,根据手册做的通讯线,连不上,求指教

楼主:
图片在这里

网友A:
你可以参照威纶通的
1三菱不能勾选参数1,也就是还需要清零(D8400)默认原来的参数
2就是触摸屏选择FX-485/232BD协议,而不是自带的三菱圆口协议
3,当然,以上是我的猜测罢了

网友B(2025-03-26):
通讯协议和通讯电缆都不对,肯定通讯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