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27):
描述:400w
我有一台 Delta A2 100W 伺服电机和一个 4400W 控制器。 400W的驱动器可以驱动100W的电机吗?

网友A:
只要编码器一样应该就行,

楼主:
A2舵机需要设置参数吗?

网友B:
1.编码器要一样。
2.要能更改驱动器参数。

网友C:
可以控制,修改下伺服参数就行
  • 下载积分:+5(二手工控电器)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 努力摸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控制,修改下伺服参数就行

    谢谢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控制,修改下伺服参数就行

    这个方法是不是只能正对A2系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法是不是只能正对A2系列?

    A3系列一样适用
    努力摸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