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N程序读取后显示不全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4-07-27):
梯形图显示917步,后面的就看不到了,转成指令表有黄色部分,是什么问题呢。程序如下。

楼主:
有人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用更老的软件试试,也有可能数据已经丢失了

网友B:
程序丢失了
我心飞翔

网友C:
没问题啊,可以打开,917行是end。后面的不会显示

楼主:
是能打开,下载到新PLC下载不了,仿真也仿真不了,

网友D:
数据丢失了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E:
FXGP-WIN-C
可能是用这个软件编写的。
把自从第一个end往后的程序都删除掉,在下载试试。

网友F:
可能是软件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