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关于雷赛SC2系列PLC的串口

楼主(2024-07-27):
有没有大佬有这种串口啊,麻烦分享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触摸屏没有相关PLC的指定驱动,那就只能使用modbusrtu了。一般PLC需要开启modbus主站服务。HMI侧建立普通的modbus从站,然后指定本地变量映射modbus地址与PLC通讯,PLC主动轮询更改HMI侧对应变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