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28):
花生壳有外网电脑唤醒功能吗(免费)?求不吝赐教!

网友A:
花生壳本身并不直接提供外网电脑唤醒(Wake-on-Lan, WoL)功能。花生壳的主要功能是实现内网穿透,即允许外网访问内网的主机和服务,比如通过端口映射实现远程桌面连接。但是,结合花生壳的内网穿透服务,你可以间接实现外网唤醒内网电脑的目标。

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1. **配置网络适配器**:首先需要确保被唤醒的电脑设置了正确的网络适配器属性,以允许 WoL 功能。这通常涉及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对应的有线网卡,勾选电源管理选项中的“允许此设备唤醒计算机”。

2. **安装 WoL 软件**:在被唤醒的电脑上安装 WoL 类软件,如文章中提到的 wakeonlan,以及在控制端设备(可以是另一台电脑或手机)上安装相应的客户端或工具,如极致工具箱(适用于安卓)或相似的 WoL 应用程序(适用于电脑)。

3. **获取 MAC 地址**:记录下被唤醒电脑的有线网卡的 MAC 地址,这是发送 WoL 唤醒包所必需的。

4. **使用花生壳进行内网穿透**:在花生壳官网申请一个域名,并配置内网穿透,将特定端口映射到运行 WoL 软件的内网电脑上。这样,从外网可以通过花生壳分配的域名访问到内网电脑。

5. **发送唤醒包**:从外网环境,使用已安装的 WoL 工具,输入被唤醒电脑的 MAC 地址和花生壳分配的域名或DDNS(动态域名解析服务)地址来发送“Magic Packet”(唤醒包)。虽然花生壳不直接处理 WoL 包,但其创建的外网访问通道使得发送唤醒信号成为可能。

综上所述,虽然花生壳不直接提供唤醒功能,但它作为内网穿透的工具,可以辅助实现从外网通过 WoL 软件唤醒内网的电脑。
智慧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 AI回答仅供参考。不对也不改!!!

网友B:
WOL不是TCP/IP协议,所以不能通过端口转发等方式透过网关直接唤醒。
假设你在内网。
然后唤醒方案有两种。
一种是找一个带插件的路由器,然后装网络唤醒插件和花生壳,并把需要唤醒的电脑在本地调试好。你通过花生壳给的域名远程登录到路由器然后通过唤醒插件唤醒主机。
另一种需要软路由或可以自写脚本 插件之类的路由器。你写一个脚本开启路由器对外的一个端口,然后接收特定报文,检测到固定报文后开始唤醒内网主机。